600XN机穿上700机衣裳一样帅

楼主(2023-02-22):
见面吧

网友:
本来想盘下来一台600XN,想想算了,还是先看看NX4用X5加长尾管上雷虎56发动机飞550大桨先感受看看,

网友A:
没见过亚拓600和700油机真机,不知道发动机部分是不是结构和NX4差不多,我有个比较疑惑的点就是,发动机进气口刚好在散热风扇的封闭罩内,进气口有垂直的高压气流经过难道不会影响发动机进气效率么?还是故意这样设计防止进气口吸进异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亚拓600和700油机真机,不知道发动机部分是不是结构和NX4差不多,我有个比较疑惑的点就是,发动机进 ...

你见面的:【好飞机要有好“心脏”-哔哩哔哩】 https://b23.tv/z28ESB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亚拓600和700油机真机,不知道发动机部分是不是结构和NX4差不多,我有个比较疑惑的点就是,发动机进 ...

这还有图片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还有图片

快速气流经过是增效的(如汽车的涡轮增压),单位时间进入气化器里面的氧增加,得以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速气流经过是增效的(如汽车的涡轮增压),单位时间进入气化器里面的氧增加,得以提高效率。。

原来如此,,,学到了
手上OS55 HZ,雷虎56H,三叶52H,泰世T10还有一堆15级,够折腾了几年了

网友:
我两台NX4的散热罩都被我从红色螺丝那个位置剪断了,因为还有一部分散热片卡在外面没有气流,这不是更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