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无人机使用F3飞控起飞后左右晃

楼主(2023-02-22):
各位大佬,我用F3标准版的飞控,安装在了F450上面。起飞离地后左右晃动很厉害,从开始的轻微晃动一直到幅度很大的左右摆动直至坠机,起飞几次都是这样,这种情况下要怎么调一下飞控参数呢?

网友A:
调pid,网上介绍很多,可以边调边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网上介绍很多,可以边调边试。

左右晃要怎么调啊大佬

网友:
引用 楼主:
左右晃要怎么调啊大佬

比如减小P I增大D

楼主:
好的, 回头我去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