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60取尾管座都时候螺丝都时候断了,请各位支支招

楼主(2023-02-22):
(无正文)

网友:
电火花好像可以 加工费大概10块钱 还是买一个新的比较划算。。

楼主:
是的,搞不下来,花二十五买新的了

网友A:
直接多买点易损件回来,金属上拧的螺丝全部换成12.9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多买点易损件回来,金属上拧的螺丝全部换成12.9级的

刚刚买了螺丝

网友B:
胶水一点点就够了,从来不会松,更不会拆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胶水一点点就够了,从来不会松,更不会拆不下来

可能是我螺丝胶买假货了,艺路人的,现在买了卡夫特242在路上了

网友B:
别用什么高强度,我从入魔到现在11年,从来只用N340,跟花生油差不多,从360到700都是,从来没试过螺丝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用什么高强度,我从入魔到现在11年,从来只用N340,跟花生油差不多,从360到700都是,从来没试过螺丝松动

340好像是高强度

网友C:
上螺丝胶关键是要蜻蜓点水点前面几颗牙弄点就行了,每次飞完大概检查一下重点部位就好,主要是尾波那一部分不能松,其他部分松了不会造成大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螺丝胶关键是要蜻蜓点水点前面几颗牙弄点就行了,每次飞完大概检查一下重点部位就好,主要是尾波那一部 ...

学到了,

网友:
加热烧。 用镊子 就能取下来。 不行就用小电摩 磨个一字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