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装x360的注意点,都是钱的教训,萌新可以参考

楼主(2023-02-22):
关于组装x360的注意点,都是钱的教训
1.尾管固定座的八颗螺丝螺丝胶少涂点,尾管调整也别拧这八颗螺丝,去拧机米,如果一定要拧,拧上拧下来几次也要换,我就是经常拧,给拧断了,痛失25,还有几天不能飞

2.尾轴固定皮带轮的插销,那个止泻螺丝要先拧进去一遍,把加工的毛刺推掉,不然后面会上不紧,这个说明书没标,然后涂243,在头上也要涂一点,我没这样干,痛失42

3.螺丝胶,不要投便宜 要么多花点买正版乐泰242,要么去买卡夫特242,图都时候少涂点,受力部位2-3丝整圈就行了 不受力的,一到两丝 三分之一圈就行了,不然干了很难拧出来,螺丝很容易断。
==============================================================================================
更新一下,新手少买塑料尾桨,一副备用足够,我炸了几次尾桨没事,主旋翼倒是裂了,
~~·~~~~~~~~~~~~~~~~~~~~~~~~~~~~~~~~~~~~~~~~~~~~~~~~~~更新~~~~~~~~~~~~~~~~~~~~~~~~~~~~~~~~~~~~~~~~~~~~~~~~~~~
尾轴,x360的尾轴和皮带轮的固定方法非常之s13,那根轴上也没有限位凹,完全靠那0.9的机米顶着,飞猛一点那个插销就飞出来了,处理办法是拿整形锉锉出一个槽,止泻螺丝锁上那个槽,这里又去了23块,23块钱的教训啊,一定要记牢哦🙄

=============================================================================================
未完待续,,,

楼主:
这两周装的人很烦躁,一会这个出问题,一会那个出问题,现在还没调好玩直机不仅是花钱,还玩心态

网友:
新手建议买好点的品牌套机,如亚拓470、谷天s4等等,精度还可以,所有东西都是厂家设定好的,安装说明书装好即可爽飞,省心。自己买东西拼凑才是走了歪路,费钱飞力,时间都花在折腾飞机上了。

网友A:
推荐新人入谷天S4,不考虑炸一下多少钱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新人入谷天S4,不考虑炸一下多少钱吗

他家那个陀螺有姿态模式,新手可以开启适应飞行一段时间再换手动,感觉控制不住了,也可以切姿态,相当于救机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家那个陀螺有姿态模式,新手可以开启适应飞行一段时间再换手动,感觉控制不住了,也可以切姿态,相当于 ...

姿态模式入门基本告别3d直升机了 先练模拟器才是正道

网友:
所以咸鱼收个预装好的470整机也不是坏建议,1500左右已经能收到很好的配置了,DEKO级别舵机,还带几组电池

网友C:
我当初二次入魔,没加入组织也没啥进步,后来加入组织了收了台二手470才算真正入魔了,虽然首飞就把电池炸到浓烟滚滚

楼主首先要做的是找到本地组织,多练习模拟器,当然如果平时时间充裕自己研究下装机磨下心智也不是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二次入魔,没加入组织也没啥进步,后来加入组织了收了台二手470才算真正入魔了,虽然首飞就把电池炸 ...

本地有模友,但是没有玩直升机的,都是玩固定翼的,以前玩了八年固定翼都是本地认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当初二次入魔,没加入组织也没啥进步,后来加入组织了收了台二手470才算真正入魔了,虽然首飞就把电池炸 ...

在此也寻找福州或长春本地模友,飞直机的

网友D:
最近谷天GS4挺火!
确实好飞!
360尾巴愁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此也寻找福州或长春本地模友,飞直机的

我十几年前也是飞固定翼F3P飞机的,3D飞到一定的程度就没啥进步了也不想往前走一步然后就转飞直升机,但直升机3D还是要讲究天份的,飞的好人都是花很多时间研究3D动作分解和练习模拟器然后又花很多时间实机练习,我既没时间没场景练习模拟器,出去外场飞的时间也少的可怜,唯有自由的时间在论坛码码字回族贴,还有咸鱼每天收一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谷天GS4挺火!
确实好飞!
360尾巴愁死了!

四千多的价格确实有点难接受,花这个钱我还不如上505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千多的价格确实有点难接受,花这个钱我还不如上505

小贵

网友E:
出x360空机及大量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出x360空机及大量配件

这东西买值钱卖不值钱,所以我基本都是只买不卖了

网友: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楼主你螺丝不舍得用芳生,螺丝胶没早买卡夫特242!
玩是再加一句就是螺丝刀滑一趟这螺丝必换!

所以这些得有预见性,不过富丽的螺丝轴承真别太依靠

网友:
螺丝胶买低强度222的就可以了,高强的少了不紧,多了沾死,很难控制那个量

网友F:
你拆螺丝不加热?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拆螺丝不加热?

可能是我买的螺丝胶有问题,可是那个位置加热只能用喷枪了,没有电烙铁,原来买的艺路人243,现在新买了卡夫特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