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6问题请教

楼主(2023-02-23):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帮忙,我的JR E6的斜盘舵机扫齿了,想替换其他品牌的中舵,但是jr的那个链接输出齿的圆筒是23t的,其他品牌的中舵都是25t的,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jr舵机现在买不太划算,不打算用原厂舵机替换了

图是借用论坛上一位模友的,如侵删

网友A:
换舵机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舵机臂?

e6的不是常规舵机臂,是那种圆管型的,就是根管子

网友B:
扫齿就换齿轮,或者把这个齿轮转180°安装,用没有扫齿的那一半。当然还是要看具体是哪个齿轮,那种小齿轮就只能换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齿就换齿轮,或者把这个齿轮转180°安装,用没有扫齿的那一半。当然还是要看具体是哪个齿轮,那种小齿轮 ...

扫得那个塑料齿,是个消耗品,准备换其他品牌的舵机,就是输出齿不一致,jr的那个圆管是23t的

网友C:
换一套西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套西塔。

西塔的中舵也是25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一套西塔。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经典的飞机,别飞了,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经典的飞机,别飞了,收藏

还是想体验一下这台最轻的500级

网友C:
一套西塔呀,都换了,一劳永逸,套装还便宜。性能比老JR强太多,不必纠结,换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套西塔呀,都换了,一劳永逸,套装还便宜。性能比老JR强太多,不必纠结,换就是了。

楼上说了西塔齿数不一致

网友(2023-09-16):
换舵机和舵机臂

网友:
换舵机必须换舵机臂,十字盘舵机要换必须全换掉

网友:
jr舵机是23T的齿,其他舵机一般都是25T的躲机

网友:
换舵机和舵机臂,有改装配件的以前。

网友:
23t有很多的都是,像地平线的,MKS的等都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