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伺服电机需要驱动吗?

楼主(2023-02-24):
像这样的直流伺服电机,不知需要驱动吗?就是用在火花机上,是用齿轮和同步带连接的,现在我是想把它改成用联轴器直连,这样结构可以更紧凑些,但是就是找了一下火花机控制箱,没有找到像交流伺服一样的伺服驱动器,之前用过交流伺服驱动器,可以设置电子齿轮,不知这个直流伺服有这样的功能吗?

网友A:
当然需要驱动才能处理编码器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需要驱动才能处理编码器数据

就是没有找到这个驱动,不知长什么样的?淘宝上也搜索不到这个型号三洋818 的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没有找到这个驱动,不知长什么样的?淘宝上也搜索不到这个型号三洋818 的伺服驱动器。

手上倒是有几种,不知道丢哪里了。直流伺服驱动要求不高,看起来通用性强,电压电流编码器对上就行。电压电流大差不差,编码器也通常都是增量式的。自己做一个也有很多资料的。不图新鲜便宜省事用直流伺服好处不大。火花机说是干扰大用直流好一些,看起来更像习惯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上倒是有几种,不知道丢哪里了。直流伺服驱动要求不高,看起来通用性强,电压电流编码器对上就行。电压 ...

好的,刚淘宝上找了下,这个直流伺服驱动长这样子的。就是和那个交流伺服驱动不太一样,交流伺服有那个小屏幕可以设置各种参数,这个只是一块线路板。就是不知道脉冲数,电子齿轮要怎么设置?是不是要联接电脑才能设置啊?

网友:
这板没见过。最简单的工作方式是不用设。自己跑。一个脉冲跑编码器的1/4。

网友B:
这种专用电机的驱动往往是以板卡的形式做在机柜里面,并没有独立的驱动控制器。

网友:
都是用电干活的给够电就跑得快。我用三线小伺服每次1/32圈的往返跑,每秒也能跑十来下,时间久了记不清了。惯量小是相对的,拖着滑台跑还要算滑台惯量,小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专用电机的驱动往往是以板卡的形式做在机柜里面,并没有独立的驱动控制器。

那这个要怎么设置脉冲和电子齿轮比啊?

网友C:
这个是三洋直流伺服马达,火花机用的。。它自带测速发电机。,不改装它只能用于速度伺服,。驱动器在电柜里的一块板上,其实就是一个Pi调节器,加一个H桥  早期有的用线性功放  这个在PWM部分,改参数,可以调节比值的,不过还是,配同步轮,M818T 是很成熟的,祖传的火花机直流伺服系统,不要去改动它的任何东西    你如果要用交流伺服,需要从前级取出信号一个电压信号,和一个方向信号,电压信号去压频,换成脉冲,方向信号换成0~正5V的电压,这样就可以去驱动 通用的步进或交流伺服驱动器了

网友B:
速度模式也就是模拟量模式,响应速度明显优于脉冲模式的。

网友D:
直流伺服电机直接通电就是普通直流电机,如果你要转速控制、位置控制和力矩控制肯定要驱动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三洋直流伺服马达,火花机用的。。它自带测速发电机。,不改装它只能用于速度伺服,。驱动器在电柜里 ...

就是我只是想改成联轴器直连就行,改交流伺服有点复杂.就是我现在把我的一台小雕刻机改成火花机,就是现在用同步带显得有点碍手,如果用联轴器直连结构就会紧凑些。你说的这个在PWM部分,改参数,是要在火花机的控制箱电脑上去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流伺服电机直接通电就是普通直流电机,如果你要转速控制、位置控制和力矩控制肯定要驱动器的

我就只是想调一下齿轮的比值到:1:1就行,这样就能用联轴器直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只是想调一下齿轮的比值到:1:1就行,这样就能用联轴器直连了。

改板子上原件参数,也不省事,。直流马达是加减速带最好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只是想调一下齿轮的比值到:1:1就行,这样就能用联轴器直连了。

你把马达放横梁后面,不放左侧,不就可以省地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模式也就是模拟量模式,响应速度明显优于脉冲模式的。

直流伺服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马达放横梁后面,不放左侧,不就可以省地方吗

后侧也不好弄啊,这个伺服电机有点长,放在后侧刚好会碰到我那个龙门架了,除非是要把那个同步带弄得非常长,这样下面的那个转接铁板也得同步加长,这样不会碰到龙门架.但是稳定性估计没有这么好了。

网友E:
用在火花机上浪费,火花机用一个直流减速电机+运放做比较器检测电流大小做倒顺转,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在火花机上浪费,火花机用一个直流减速电机+运放做比较器检测电流大小做倒顺转,简单粗暴

我这个是火花成型机,想用来做钢模具用.之前是用雕刻机雕,但很容易断刀,所以想改装成火花成型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后侧也不好弄啊,这个伺服电机有点长,放在后侧刚好会碰到我那个龙门架了,除非是要把那个同步带弄得非常长, ...

1.这种直流伺服电机应该是没有齿轮比的说法,估计驱动板上有比例调节电位器,
比例调节电位器就相当于你说的电子齿轮比。

2.对于速度伺服模式来说,同步轮的主要作用应该是放大扭矩,
你采用联轴器直连丝杆,如果扭力没有问题的话,
我认为不改变比例调节器的增益,应该也可以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种直流伺服电机应该是没有齿轮比的说法,估计驱动板上有比例调节电位器,
比例调节电位器就相当于你 ...

好的,我的模具都很小,扭力是够了,那我到时去试一下.那Z轴向下的深度,是由Z轴的电子尺闭环控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的模具都很小,扭力是够了,那我到时去试一下.那Z轴向下的深度,是由Z轴的电子尺闭环控制吗?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在火花机上浪费,火花机用一个直流减速电机+运放做比较器检测电流大小做倒顺转,简单粗暴

这种做法效率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