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边机主轴能干什么?

楼主(2023-02-24):
去废钢市场看到了这货,带两个750瓦转速12000转的主轴、一段650毫米宽22毫米的导轨、两个滑块、两个燕尾槽及其它的五金件,电主轴运行噪音挺小,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用

燕尾槽

主轴滑块,是安装在燕尾槽里的

铭牌

网友A:
要是漏,赶快捡,低噪音的电机本身就是宝,车铣钻磨都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漏,赶快捡,低噪音的电机本身就是宝,车铣钻磨都可用。

做磨的话感觉钻速太高,做雕刻机主轴吧它头又不是ER的,要是ER夹头就好了。不知道能不能改成ER夹头。

网友:
可以配ER无动力主轴用。

网友:
能做砂带机

网友:
能做小台锯,转数最高12000,最低也得4000多吧,适合4寸锯片直驱,缺点还得配个变频器,整体成本高。

楼主:
做砂带机速度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砂带机速度是不是太高了?

整个调整器

楼主:
感觉做个磨刀机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