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圆柱体内是莫氏孔的配件叫什么名称

楼主(2023-02-25):
小车床缺尾座,准备自制一个,圆柱体内莫民孔的配件叫什么名称,莫氏变径竿外面也是莫氏稚体的,我要外面是平行圆柱的,有大神告知。

网友:
是不是叫尾架套筒。

网友:
不对,应该是莫氏变径套筒。

网友:
就是尾座套筒吧。

楼主:
莫氏孔我是没那本事自制,把尾座做好后,用车床自宫一个孔,把那套装进去,应孩同心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莫氏孔我是没那本事自制,把尾座做好后,用车床自宫一个孔,把那套装进去,应孩同心了。

有直柄莫氏变径套,但是没有预留螺纹孔,是淬火的 不好搞螺纹,我以前买过两个就是想自己做尾顶,后边孔都钻不动

网友:
磨制的精度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直柄莫氏变径套,但是没有预留螺纹孔,是淬火的 不好搞螺纹,我以前买过两个就是想自己做尾顶,后边孔 ...

谢谢,可以在倒面装罗丝,不从尾部,丝竿装在侧面,尾座开个槽C同电机调节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可以在倒面装罗丝,不从尾部,丝竿装在侧面,尾座开个槽C同电机调节孔

感觉这样更麻烦,还不如尾巴退火,加工螺纹

网友B:
能自制尾座,这内莫氏圆柱筒更好自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莫氏孔我是没那本事自制,把尾座做好后,用车床自宫一个孔,把那套装进去,应孩同心了。

请教下,你怎么用车床子宫尾座孔。

网友:
应该是先定好位,卡盘夹加长钻头钻孔,然后再镗孔,再精绞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自制尾座,这内莫氏圆柱筒更好自制!

自己车也不难,主要是淬火后精磨一下内孔才耐用,这个不好自己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怎么用车床子宫尾座孔。

先做好尾座,焊接加罗丝,尾座上部焊根管子,内径比要装莫氏直竿变径小,卡盘上装上可调铣刀,尾座装在卡盘和大拖板的中间导轨上,不要拎的太紧,能左左移导,量好变径管外径,自宫。这样定位比较准,能容易。尾座用的不多,但缺少总着遗憾,成品又不好买。

楼主:
想起一个故事,一百多年前,钢铁时代,要严格精确控制钢铁中的碳含量,炼钢炉不易控制去除碳的量,有人想出一个方法,把碳含量全部炼掉,然后再重新加入所需的比例,便能炼出合格的钢材。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一个故事,一百多年前,钢铁时代,要严格精确控制钢铁中的碳含量,炼钢炉不易控制去除碳的量,有人想出 ...

这个说的不是钢而是焦炭搅拌炉熟铁吧,因为坩埚钢、转炉钢的脱碳工艺都还不到100年貌似lol  当然熟铁渗碳得钢就是久远得不可考了,古代劣质泡面钢

网友:
引用 楼主:
莫氏孔我是没那本事自制,把尾座做好后,用车床自宫一个孔,把那套装进去,应孩同心了。

随便玩玩也行,但是精度肯定比原配的要差,原先的尾座是两顶尖样棒,铲削尾架底座的方式加工的,所以精度要求合格的话,尾架都是单配的,同一个品牌同一个型号的两台车床的尾架是不能互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你怎么用车床子宫尾座孔。

你是新床才勉强可以!!!镗出的孔粗糙度大肯定不行,需要磨!!!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新床才勉强可以!!!镗出的孔粗糙度大肯定不行,需要磨!!!有办法吗?

要讲精度,当年苏联核潜艇噪声大,罗旋浆加工精度不行,没方法,买的小日本东芝五轴数控车床,西方有个巴统组织,专门对苏管控的,知道了,对制裁了一禾芝工司。我个人更达不到苏联举国之力都做不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