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器

楼主(2023-02-25):
一直模拟器用的凤凰模拟器,但是好像很难用,大家都用什么模拟器啊?

网友:
那就用G7.5

网友A:
模拟器,我是G7.5和next的正版我两个都有,当然能弄便宜也可以,没差别。G7.5里机型比较老了,因为倒闭不做了。但是当年还是最好的,里面地图比next的多。画面上我感觉next稍好一点,但是直升机有点太稳了,比真机好飞太多了。也有可能原始参数设置的好。next好像没有盗版的,我是直接官网花了99美元买的,G7.5则是几十块就搞定了。next可以买futaba出的模拟器专用狗,亲测是可以用的,这样就能直接用futaba遥控器无线玩了,就是投入比较大。G7.5不支持超宽带鱼屏,next完美支持。有带鱼屏的建议弄个nex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我是G7.5和next的正版我两个都有,当然能弄便宜也可以,没差别。G7.5里机型比较老了,因为倒闭不做 ...

G7.5还在吧,都出到G9了,steam有卖。next在咸鱼上有激活码,好像是100块

网友:
凤凰不难飞呀!就是切风声没有!
G系列都出到G9.5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G7.5还在吧,都出到G9了,steam有卖。next在咸鱼上有激活码,好像是100块

100块那个是盗版的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难用是指不好飞还是不真实,如果连凤凰模拟器都觉得难用那就没有好用的模拟器了,因为凤凰模拟器最好飞 设置也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我是G7.5和next的正版我两个都有,当然能弄便宜也可以,没差别。G7.5里机型比较老了,因为倒闭不做 ...

无线模拟器没必要花那么多钱,音频头悍个杜邦线就行了

网友:
买正版可以买realflight evolution或next,前者相当于g10。级别差不多

网友:
毫无疑问,G7正版价比NEXT和ACCURC都高太多了,只不过破解后贱价就让你感觉它是“贱货”?G7.5飞行手感我个人感觉更好,ACCURC飞过不习惯,NEXT也不习惯,当然这里面有先入为主的主观操作手感因素,估计换模拟器都会对比之前的,凤凰是不是我没调好的原因飞行手感太假就没碰过,最后还是用G7.5了,模拟器不要听别人说,适合自己就好,反正就是一个练舵面反射的工具。G9.5明确的型号是RF9.5,大概1680块,买不起,买不起,买不起,所以G7.5是个贵族的身份哦,过去也是上千身价的。

网友:
现在什么版本的凤凰可以用在Win7的64位系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