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3s电机油门行程设置75%可以上4s吗?

楼主(2023-02-26):
手上只有4s电池,遥控油门行程设置75%可以直接上4s电池吗?

网友:
理论上能行……,可以实践一下

网友:
电机没有规定的3S或者4S呀,只要电调支持就可以了。
但4S配套的桨应比3S小一点。

网友:
电器耐压都允许就行,剩下就是桨片物理受力特性能不能支持

网友A:
那你上4S干啥呢?没有3S电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上4S干啥呢?没有3S电池么?

没有3S电池,4S的电池我穿越机的,想飞飞固定翼又不想买电池,突发奇想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3S电池,4S的电池我穿越机的,想飞飞固定翼又不想买电池,突发奇想

大部分固定翼飞机,换个大一点的电调,直接上4S电池不用调百分比都可以。

网友:
如果设备用3S无问题,
电调又可以上4S,4S 75%油门是可以的。

网友:
其实很重要的信息楼主没说。

你什么规格的电机和电调,用在怎样的飞机上。

网友:
电调能接受的话没问题,电机发热比较大

网友B:
上面很多模友说了,电机只是机械设备,不是电子设备,高电压不会怼坏电机,高负载才会。
本人经历,一个标称支持3S的XXD电机,设计用10-11寸桨,本人用来飞竞速,先是用6S,配6寸桨,后来感觉效率不高,换成4S的8寸桨,轻松欺负普通的涵道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面很多模友说了,电机只是机械设备,不是电子设备,高电压不会怼坏电机,高负载才会。
本人经历,一个标 ...

是啊,所以抛开负载说电压很难得到正确答案。

甚至,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正确的回答也会得到错误的结果。
比如一些高KV电机,在提高电压的情况下就算改用更小的桨也有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