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这种迷你无人机主板的遥控器

楼主(2023-02-26):
大家能否告知,这个迷你无人机主板要配哪种遥控器啊?拜谢了

网友A:
H2181是处理器和无线收发一体的芯片,应该和52840这种蓝牙收发器也类似,发射端也是用的这个芯片,写的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181是处理器和无线收发一体的芯片,应该和52840这种蓝牙收发器也类似,发射端也是用的这个芯片,写的程序 ...

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哪种遥控器用的是HW2171或者HW2181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H2181是处理器和无线收发一体的芯片,应该和52840这种蓝牙收发器也类似,发射端也是用的这个芯片,写的程序 ...

HW2181B不但是射频和MCU一体化芯片,而且还能跳频,是32位的MCU

网友B:
这个小四轴用的是专用的协议能精简就精简,想用通用的遥控器直接控制好象没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四轴用的是专用的协议能精简就精简,想用通用的遥控器直接控制好象没有的。

您说的很对。

这种专用的无线MCU芯片,它们的无线机制不能兼容其他市面上常见的2.4G高频头。其次,其传输的协议也不能被知晓。也就是说,即使找到能兼容它的高频头,不知道它的传输协议还是无解。因此难度很高。

EASTSOFT的HW2181可能是因为成本原因,并没有被推广开来,反而日渐消失。因此只能在一些比较老,还不是太老的遥控器里找。这种小四轴带有气压定高,带有视频摄录的端子,因此还不能算是低端的一款小四轴。因为设计用来带摄像模块,因此没有采用4MM空心杯,而采用了6MM空心杯,因此其电路板尺寸明显比一般的迷你小四轴要大。一般MINI 无人机板子重量在1.2克左右,而它的重量达到了2.4克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对。

这种专用的无线MCU芯片,它们的无线机制不能兼容其他市面上常见的2.4G高频头。其次,其 ...

你手上的板,气压计没有焊上。现在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玩意澄海要多少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手上的板,气压计没有焊上。现在搞这个完全没有必要,这玩意澄海要多少有多少

我买到的,都焊接得有气压计。不过没了那个LED灯。

网友C:
也买了几块 不知道什么协议的 先留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买了几块 不知道什么协议的 先留着看吧

这个知道了协议也没有用。因为它的射频部分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射频芯片。也就是说,它不能同24L01  A7105 CC2500之类的通讯。麻烦在于,它采用的HW2181有自己的跳频收发机制,而上述的所有的芯片都没有跳频硬件支持,它们都是通过软件来支持跳频。

市面上即使有支持跳频的芯片,比如HW2171,你即使买回来也没用。有了芯片还要通讯协议支持。也就是说,软件通讯协议必须建立在硬件收发机制能沟通的基础之上。而且这个是接收端,破解程序就不用想了。是一次性烧录进去,不可以再烧录那种。而且必然加了密。
即使知道了软件协议,得到了HW2171,编写程序,烧录器,都不知道用哪种。更何况,编写程序一般人也搞不起。

所以现在唯一的途径就是找寻其配套遥控器,而现在又不可能把所有的遥控器拆了。这就是难点。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知道了协议也没有用。因为它的射频部分不同于其他任何一种射频芯片。也就是说,它不能同24L01  A7105 ...

那应该是没戏了  大佬要是遇到了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应该是没戏了  大佬要是遇到了告知一下

只能说很难。看命运和机遇了。

网友:
找下类似是什么机的主板 然后去咸鱼看看有没有这机炸机后的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