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2-26):
请问这个esky的老机的型号叫什么,接收机是什么协议啊?
能用多协议对频吗

网友:
看论坛里那个哥们的帖子,这个应该只能用ESKY的那个遥控器才可以。

网友:
有请esky大神

网友:
esky的接收机应该和FUTABA的遥控器是兼容的,你不妨和你周围有玩航模用FUTABA控的朋友借来试试。

网友:
天地飞的遥控器也可以试试,与FUTABA兼容的。

网友:
你到小电直那个板块找他,最近他搞了不少这个接收弄飞机。

网友:
这套老ESKY遥控设备就是VBCT它祖宗,想要了解它,先了解VBCT吧,不过它的接收和陀螺仪是一体的,等于Vlink+NEo陀螺仪,这个ESKY发射机还比较贪心,它配对十几个版本的接收陀螺仪,我只是破解一种的几个,楼主这个003722的我也有一堆,还没破解呢

网友:
换陀螺仪完事

网友:
换陀螺仪同步换接收机,咸鱼最低方案也要好几百,这飞机可能都卖不了好几百,然后炸一炮配件都找不到了,干脆继续静态党装饰品了

网友:
我查看了ESKY发射机的历史,应该没其他发射机类型了,就是这个对频灯闪跟其他几个陀螺仪有点不一样目前还没破解对频方式,这个003722接收机是一上电对频灯就会不停的闪,其他几个型号的要插上短接头才会进入对频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