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充电问题……

楼主(2023-02-26):
同样电池有2块,其中一块有点不正常,B6充电器充电电压波动特别大,正常冲和平衡冲都不行,实际万用表测,3.87/4.18/4.17样子,是不是这组电池内阻太大快不行了?
B站视频
【B6充电器充3S电池电压波动有点大,是电池电芯问题么?-哔哩哔哩】 https://b23.tv/xVUZ7l4

网友A:
市面上的B6充电器可以说80%都是山寨说,就是正版的平衡能力也不行。建议换个好点的充电器不然好电池都充坏了

网友B:
很明显是一节电芯坏了,和充电器没有关系。

网友C:
有一节电芯坏的概率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是一节电芯坏了,和充电器没有关系。

确实,感觉还是电池有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市面上的B6充电器可以说80%都是山寨说,就是正版的平衡能力也不行。建议换个好点的充电器不然好电池都充坏 ...

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平民充电器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比较合适的平民充电器么?

额现在低端那款充电器好我真的不清楚,我是一步到位直接用icharger的充电器

网友:
电池基本上还是自己的问题,充电器影响不大。好电池基本不用平衡,好充电器的平衡功能也不怎么用得上。等电池每次都需要平衡了寿命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一节电芯坏的概率更大。

这是一些厂商配套电池组时的常用套路,一定要用一个参数相对低于其他的一个单体,参与配套成电池组:一是降低成本,二给市场增加需求量留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