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BJ Anthem 70的装机

楼主(2023-02-26):
因为BJ的飞机装机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有几个模友来问安装方式比较多,想着就来分享一下,有不对多多指教
配置列表;
动力系统;双天5060 EA V3 400KV+VLV 80A电子调速器+富力6s 4500mah+falcon 17x10
伺服系统;西塔921x2(副翼)+西塔988x2(全动平尾和垂尾)
舵机的木片是自己画的图,有需要可以找我要图

网友A:
这飞机哪里有卖?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飞机哪里有卖?谢谢

您可以淘宝搜索下魔翼RC 史明双大师的店铺,服务到位,质量可靠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可以淘宝搜索下魔翼RC 史明双大师的店铺,服务到位,质量可靠

好的,谢谢

网友(2023-04-05):
很好看,赞一个。

网友B:
这样装电机,拉力线要调整怎么办?

楼主(2023-07-03):
引用 网友B:
这样装电机,拉力线要调整怎么办?

我这个支架是可调和电机的间隙的,所以可以先调整好拉力线,再使用增加电机垫片的方法减少桨罩和机头之间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