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模友已经入坑

楼主(2023-02-27):
之前买了设备,tx16s四合一加elrs高频头,三寸圈圈套机,4S1550电池,上周末去玩了一会儿,
先练了下自稳,能悬停后,就练手动了。通过四块电池的练习,模型正面的情况下,操作已经没有问题,老模友的手感还是在的。反面还是容易打错杆,穿越反正飞的是第一视角,反面打杆也没有过多的练习。之后就是大胆一点的练习,大油门的上升,前进,急刹,悬停修正都没什么大问题了,当然,中间穿插着掉机,扫地,割草,拿大顶等各种不和协画面。接下面会挑个眼镜试试第一视角。
有点小小疑问
第一就是油门,这个控制真的太难了,特别是悬停的时候,真的是动一点点就上窜下跳的,在前进后退的时候感觉好一点。这个一般你们是怎么克服的,就是通过练习不停的熟悉手感?还是通过修正油门曲线让悬停的那一段不那么敏感,因为对控还不太了解,试着修了下油门曲线但不会应用,所以我也没有试油门曲线。还是有其他设定?
穿越机的续航一般都是十分钟内,但大疆的一般都是三四十分钟,这个差距怎么这么大。穿越机自组,用的材量重且多,低集成度,所以重量大,电池小,相对于无人机,机壳,电路高集成,低重量,电池反而大,是这样吗?

大疆的稳定确实牛逼。

网友:
恭喜入坑。
油门手感,就是多练。
穿越机追求的是力量,要求动力足,类似于车辆中的赛车,与大疆没有可比性。这样说吧,正常人慢慢的走,可以走很长时间,但如果用足力气跑起来,看能坚持多长时间?

网友:
速度快了费电

楼主:
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但悬停情况下,还是差好多。

网友:
多练习,暴力飞机持续时间都不长的

网友:
手动,明白原理,练吧,左手油门,调 RC Rate , Super Rate, Expo,就可以把反应慢下来

网友(2023-04-15):
手动悬停比跑起来难,就像骑自行车。只能大量练习

网友:
油门控制感觉难的话,前辈您可以试试在bf调参软件里头,或者在遥控器的设置里头把油门行程设置到80%或者90%就行了,这样子,他油门是线性变化的,不会太影响油门控制的手感,又能减弱动力,方便摸索练习,等练熟练了以后就把油门行程调回100%。因为穿越机手动会飞了之后难点就是油门控制,多练练,熟悉一下就好了

网友:
针对前辈您认为穿越机飞行时间短,是因为穿越机讲究的是轻量化,动力又比较猛。现在电池放电能力动辄200A+平时飞行大约30%油门的时候单台电调输出在25安左右。我与您一样,用的都是4s1550毫安时120c的电池,小区飞小树林的话,也就七分钟左右。当然,飞机的续航和PID的值有很大的关系,如果PID整定合理的话,(宏观显现出来是电机飞完以后不烫)或者您看那个飞控黑匣子导出的图像,打杆或动作以后的曲线很干净,那这样子,您飞行的时长会显著增加。因为飞机抖动如果变少了,那么,飞控输出去矫正没有意义的抖动上的校正力减小了,那么,相对效率就提高了,续航也就提升了。还有一种提升续航的方法是在BLheli电调调参软件里改变pwm频率,因为看前辈您的飞机是三寸机,可以稍微用相对高一点的pwm频率。
同时,像大疆一类的航拍机,虽然也是无刷电机,但都是低kv,在低转速下的效率是比我们穿越机的高Kv值高多了,而且一般航拍机电池的放电能力较弱,也不需要很大的电流,所以普通航拍机的续航是大大高于穿越机的,后辈个人的一点不大成熟观点,希望能对前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