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宝路无刷遥控喷射船 第一次下水经验总结

楼主(2023-02-27):
周末第一次下水,差点就中了下水前拍照就会沉船的诅咒了!因为2860电机的动力太强、原本是用在MONO1艇上的电机用在了一条39CM的船上动力过剩了!导致一加油门整条船就飞起来了,然后一头就扎水里插河里淤泥里了。还好等了30秒船浮上了,还好首航就怕出问题为了保险船头塞了放沉棉。不然只能提控回家了
这是船捞上来的时候看船头的淤泥就知道当时扎的有多深了

检查了一下电子设备没有问题、还好为了保险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电调、接收机、舵机都做了防水这才没有损失。

依据以上问题回来后对船进行了一些调整:
首先要改进的就是动力了,原先2860电机+70A电调的动力太猛了,动力不是一味的强就好应为这款船是从真船按比例缩放来的。原船是美国短道赛艇主要追求的是极致的转向灵活性,所以船体的长宽比值大。因此吧电机换成了2835 3100KV的电机本来电调也要换的但是还没到货。刚更换这套动力配置除了降低动力输出外还有重要的原因就是减重。首航的时候就发现因为左侧是自翻仓加上自重导致不开动的话水都淹没到尾部船盖了,只有跑起来尾部船盖才不会进水。
经过一整调整看看效果吧!

这是改造前的重量

这是更换动力改造后的重量足足轻了235克,减重效果还是显著的!因为换了2835的电机对电调的要求就没有这么高了我打算换一个55A的电调对于2835的电机够用了。新的电调还没到货如果换了新电调重量还可以下降50克左右。效果如何还是要看周末试航的效果了。

网友:
我也想买条

楼主:
咸鱼上有卖的不过要看清楚是用的什么打印耗材打的

网友A:
这样的动力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动力速度怎么样?

因为动力太猛、只要一加油门船就会起飞根本没办法测速。我换了2835电机后再看速度有多少吧!我估计速度40KM不成问题。

网友:
换了2835估计快不了,估计30上下的时速

网友:
不都是飞机不拍照吗,船也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上有卖的不过要看清楚是用的什么打印耗材打的

一般都是PLA

网友:
非常棒,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