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专家,想买elrs高频头,如何选择。

楼主(2023-02-27):
请教论坛专家,想买elrs高频头,不同牌子有区别吗,如何选择。闪电二代行不行。谢谢啦。

网友A:
都差不多。买自己喜欢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差不多。买自己喜欢的就行

多谢

网友B:
elrs都一个德行。最后的结局都是黑羊早晚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rs都一个德行。最后的结局都是黑羊早晚的事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入HAPPYMODEL家的高频头和接收或其它家的接收就行,我一直用着很稳定。

网友(2023-04-13):
引用 网友B:
elrs都一个德行。最后的结局都是黑羊早晚的事

不懂不要乱说,很多用黑羊的人都换成ELRS,黑羊被ELRS高频头代替是迟早的事。

网友:
从Tx16s 加 BetaFPV Elrs  Micro 高频头 开始,再入Zorro控 加BetaFPV elrs Nano 高频头,配他们家的接收。
再装新机,用过 Elrs 推荐的无品牌接收,最近用Bayck 的,都没有问题。

Elrs 从 1.x升2.x 到现在3.x,近距离都很好,但我未试过拉距

网友:
我用的betafpv的,2.4g1W那款,没有啥问题。

网友:
开源的,除非硬件设计有缺陷,否则都一样

网友:
我用的jumper 很好用。 做工也不错

网友:
如果爱折腾自己DIY一个也是一样的使用效果。

网友:
futaba怎么用elrs

网友:
搞了一个betafpv的,手头还有个航海家,感觉开源的这些只要不是特别奇怪的基本没啥问题,早期的betafpv的elrs还有风扇设计的奇怪的问题,后面的基本都改了,大厂子用料也不会太奇怪,所以不用太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