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开关有启动顺序吗?

楼主(2023-02-28):
第一次玩车床,我啥也不懂,如图,插电后 指示灯亮。于是我先往左扳动 半月形红色开关 90度到车加工的位置(右扳动对应的是铣钻加工 ),然后扳动正反转开关(上面黑色的)。最后按的是急停开关(带盖的那个)里面有一红一绿色按钮(这个绿色按钮好像无法锁定 貌似只能点动)。就这样经过一套操作,压根不转。
有这么一个疑问,绿色的锁定不了,无法像自动圆珠笔一样按下去锁定,再按跳起来,是坏了 还是就这样设计的?求大神解

楼主:
插头

这是插头 查了一下叫烟斗插头,我就用一般插座 车床指示灯也亮

这是插头 查了一下叫烟斗插头,我就用一般插座 车床指示灯也亮

楼主:
不知道是干啥的,后部有个插座 感觉是有钻铣床版本的插座?

楼主:
皮带箱有个开关 黑色的那个 应该是防止没关严壳子误启动

楼主:
这个电机是单相电机吗?背着一个大黑盒子,如果是不是家用单相电 那为啥指示灯亮呢。不知道是线路松动还是啥 发货前好好的 现在想用 转不了

楼主:
真的晕了,对电路一窍不通

楼主:
谁知道怎么用万用表测试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把急停按了没还原,大车床急停按下后要扭一下还原。

网友:
哈哈,估计是按了急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把急停按了没还原,大车床急停按下后要扭一下还原。

扭哪个?

网友B:
就没掀开那个圆形盖子瞅瞅?!就你这么飞扬浮躁的,什么也学不会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没掀开那个圆形盖子瞅瞅?!就你这么飞扬浮躁的,什么也学不会滴。

打开了,按了绿色的 不行啊

网友A:
右边的圆扭掀开,把里面的圆按扭旋转试试。

网友:
急停按扭里面的红按扭左右旋转解锁,再按照正常操作按按钮起动。没事别按急停按扭。

楼主:
谢谢各位 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的圆扭掀开,把里面的圆按扭旋转试试。

里面是一个红一个绿 两个方形按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三个开关的开关顺序是这样的,首先是按开那个急停开关,这个急停开关有两种,一种是顺时针扭一下打开的, ...

对,急停开关往上推一下打开的,里面一红一绿按钮,推开后再按一下里面的绿色按钮,还是直接下一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打开了,按了绿色的 不行啊

楼主不要急,慢慢来。这种车床基本是手动操作,没有什么程序可言,不用想得那么复杂。这是二手的吧?可能是什么震动,搬动,甚至是电路等原因,把哪个线头掉下来了或者烧坏了所致。把面板打开,仔细查看电源开关,微动开关等线头情况,仔细查看电机背上的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情况,以及电机接线盒的接线柱情况。把这三个情况摸清楚了,很可能问题就解决啦。

网友D:
电磁的开关就是不带机械锁定的,靠开关里的电磁铁或其他某处的继电器维持开机,齿轮箱保护开关或急停开关都是接在这个电磁铁线圈的供电线路上的,哪里不通继电器都不会吸合,电机就得不到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的开关就是不带机械锁定的,靠开关里的电磁铁或其他某处的继电器维持开机,齿轮箱保护开关或急停开关都 ...

也就是说,正常的开关应该会听到咔哒一声?故障原因可能是别的线路开关问题引发的?这是我拆开后,本来想直接接线,我想简单了,一是这么多线我不会接,然后就是你说的可能是别的原因引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要急,慢慢来。这种车床基本是手动操作,没有什么程序可言,不用想得那么复杂。这是二手的吧?可能 ...

拆开后直接蒙了 线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的开关就是不带机械锁定的,靠开关里的电磁铁或其他某处的继电器维持开机,齿轮箱保护开关或急停开关都 ...

有什么办法绕过所有开关,直接找到电机零线火线开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磁的开关就是不带机械锁定的,靠开关里的电磁铁或其他某处的继电器维持开机,齿轮箱保护开关或急停开关都 ...

这个电机好像五六根线 晕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后直接蒙了 线太多

楼主的畏难情绪这么大,性子又这么急,基础知识又这么薄弱,怎么能很快地解决问题呢?一个个接头,一根根线仔细地查,见招拆招,办法比困难多,胜利一定属于你。记住:大工匠是从小学徒开始的。

网友:
先看电机上的出线,顺着电机线往并关那里找,在开关那找到了,手机拍下做记号,再拆试。

网友:
还是用个倒顺开关好

网友:
电路挺复杂的,不好搞

网友D:
这个科都JD3就是电磁开关,线圈那里得有电压才行。单相电机两个方向的也就三根线,外接一个电容和双桶洗衣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科都JD3就是电磁开关,线圈那里得有电压才行。单相电机两个方向的也就三根线,外接一个电容和双桶洗衣 ...

这是电机的电路图,两组出线,一个三根一个两根,共五根线。本身已经接好了两个电容,最后因为两条黑线串联电容后 是四根线。怎么分零火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参考一下这个接线图。

楼主:
黑图是五根线的?但是我看不懂。现在只是单纯要找到零火,先看看电机有没有问题 再考虑接正反开关。

楼主:
麻烦看看实物图,直接告诉我 哪个是零火?

楼主:
还是说只能用倒顺开关控制启停?

网友:
得测线圈通断,哪根和哪根是线圈绕组,倒顺开关也有关系。

网友:
有倒顺开关的话,这个开关不就是进来二根线就是零和火,出去的几根线去电机和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