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BCT与VBCT EVO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02-28):
哪一种更值得入手?谢谢!

网友A:
买新不买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新不买旧

一句话说明白了

网友:
Vbct现在5000等它再跌跌

网友:
已有VBCT没升级必要。
买新当然直接VBCT E~

网友:
必须新的,我重庆朋友刚到手,用了很爽大陆没货

网友B:
遥控器的提升意义有限 倒是陀螺仪的提升值得期待

网友:
vbct可以使用evo陀螺仪 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的提升意义有限 倒是陀螺仪的提升值得期待

同意。2手VBCT也是很高性价比的选择。

网友(2023-07-01):
毕竟这么久会老化

网友:
接收太贵了,飞机多的人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