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开关,绿色的会锁定吗?

楼主(2023-03-01):
我的车床不能开机,经过咨询论坛里的朋友还是不行,怀疑是开关坏了。第一次接触这种开关,疑问是,绿色的开关按一下直接回弹上来,并没有锁定。
我的台钻开关没有盖,但也是一红一绿,按一下绿色的会听到咔哒一声锁定,再按一下红色的按钮,绿色会上弹。
请问正常的这种车床开关是按一下锁定,还是直接回弹。

楼主:
那卸下来接线试一下,如果真是这样 也太倒霉了 一次没用

网友:
这种带防水防尘的开关, 一般都很肉,容易按不下,弹不上来。
如果是开关不锁定的问题,那么一直按着至少机器会转。如果一直按着都不转,就不止是不能锁定的问题了,也许开关坏了,也许还有其它问题。

网友:
应该是开关的问题,我的210V用了3年没事儿,最近也开始经常不锁了。。。,准备换开关了

网友A:
打点油进去,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点油进去,OK!

别逗

网友:
如果开关是控制断路器的,就不自锁。如果是直接控制通断的,就带自锁。

网友B:
可以把开关那种膜撕了试试。也有可能是卡着东西了,这种开关也便宜20左右一个

网友C:
拆开开关直接接线,如果能转就是开关坏了,不能转就是其他东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开关那种膜撕了试试。也有可能是卡着东西了,这种开关也便宜20左右一个

我直接拆开了 打算直连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开开关直接接线,如果能转就是开关坏了,不能转就是其他东西坏了

对 现在只能这样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拆开了 打算直连电机

断掉电源,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引脚通断,就可以排除开关问题。是开关问题拆开修或者换都可以。不是开关问题就测量电线两头是否导通,排除这两个问题后就只有电机问题了。(如果没有使用接触器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掉电源,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引脚通断,就可以排除开关问题。是开关问题拆开修或者换都可以。不是开关 ...

好多线 不会测,我直接打开电机了,但是又有问题,总共五根线。电机有两个孔,伸出两组线,一组蓝黑两根,一组白红黑三根,然后两根黑线串联接了两个电容。由于两黑线串联所以接线板上最后是四根线 即蓝白红黑,怎么分辨火线零线 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掉电源,直接用万用表测量开关引脚通断,就可以排除开关问题。是开关问题拆开修或者换都可以。不是开关 ...

黑线原图看不清,我用绿色标出来了  电容自带的蓝线我也给用绿色表示了

网友:
重换个开关吧,

网友:
这种开关锁定是靠电磁自锁的,可能是开关里的触点烧蚀或者触点支架变形无法到位,按下后不能给电磁铁供电,我的小车床这个开关故障过几次是触点支架受热变形触点有炭黑,前几次是拆开清理修整支架,最近一次坏了买了个新的,不过在到货前等不及了还是先修好了,等下次换。
注意拆的时候注意弹簧满天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线 不会测,我直接打开电机了,但是又有问题,总共五根线。电机有两个孔,伸出两组线,一组蓝黑两根 ...

接线座上并列的四条黑色线应该是去开关的,顺藤摸瓜找到对应的红绿色开关,测试各接点与对应的开关动作来判断开关是否接触良好。启动电容是否有损坏也是最后要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