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AR Wing配F4刷Ardupilot数传无法连接

楼主(2023-03-01):
在加载设置433数传都能识别到,就是数传连飞控无法连接

网友A:
首先确定电脑识别了串口,其次你的波特率不对,我记得应该是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电脑识别了串口,其次你的波特率不对,我记得应该是115200

115200是数据线433数传是57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