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油门摇杆不能归零

楼主(2023-03-02):
有段时间没用,油门摇杆打到最低还是显示1%(最高100%没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摇杆校准一次

网友B:
舵量行程TRAVD里,把最低点的值调低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量行程TRAVD里,把最低点的值调低一点点

搞定了,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摇杆校准一次

试了不行,不过已搞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