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ft011进水是不是可以加个小水磊把水抽水出去

楼主(2023-03-02):
(无正文)

网友:
总要知道水是从哪里进来的呀?

网友:
高速船   轴系进水是很正常的  只要不是太严重一般都可以不管  进水太猛的话   就拆轴系注油维护呗 因为它飙不了几分钟就要换电池   倒水就行   啊哈哈哈哈

网友:
确实没必要加泵。轴立面给他多加点黄油进去就防水了。这船其他地方也基本不漏水的。

网友:
我的仿真船有抽水泵,因为一次下水玩一整天,午饭度不上岸那种……快船没必要,如果实在介意就搞一个

网友A(2023-04-05):
实在忍受不了船舱进水,搞了个小水泵,打算装进去。43公分船,泵6克重,在已经严重超载的船舱勉强能容。额定3--3.7v电压,接收器5.1v,串3只二极管降到2.5v供电,实测在3s电池出口增加电流0.03a。这点电能损耗,就不打算加灯线遥控开关了,虽然不过才10来元的事。此泵是自吸泵,可以干抽,抽真空,抽水也没问题。理论上,只要穿帮舱够相对密实,那只需要将舱外空气抽进来,船就不会进水,但舵机杆洞排除了。我想抽水还要解决2个问题,一是要竖一根透气管入气,不然负压会将水从舵机杆处吸入。二是抽水管口要过滤,不然很容易堵塞泵。不能发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忍受不了船舱进水,搞了个小水泵,打算装进去。43公分船,泵6克重,在已经严重超载的船舱勉强能容。额 ...

有这功夫还不如找找到底是哪里漏水。我的飞轮下水一组电跑完仓内可能就1-2滴水。毫无影响。

网友:
舱盖进水,封无可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