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五根线 怎么分零线火线

楼主(2023-03-03):
总共五根线 里面接好了电容 是两个电容。电机有两个孔,伸出两组线,一组蓝黑两根,一组白红黑三根,然后两根黑线串联接了两个电容。由于两黑线串联所以接线板上最后是四根线 即蓝白红黑,怎么分辨火线零线 怎么接呢?

楼主:
两根黑线,我用绿色标出来了,电容自带的蓝线也用绿色标出来了。就是如上所说的,两根黑线串联接了两个电容,最后出来只一根黑线,求高手看看怎么分零线火线

网友A:
急用时百度一下可能更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用时百度一下可能更快。

百度上没有

楼主:
这是详图,怎么分火零呢

楼主:
这种电机我查了好像都是六根线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详图,怎么分火零呢

是双值电容电机吧,按木工双值电容电机接线图,内部有离心开关正常运行后断开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双值电容电机吧,按木工双值电容电机接线图,内部有离心开关正常运行后断开大电容

网上我查到的都是六根线,这个拆开后是五根出线,本身已经连好了俩电容,现在发愁怎么找零火线直接插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双值电容电机吧,按木工双值电容电机接线图,内部有离心开关正常运行后断开大电容

但这俩电容串联的 如果断开,岂不是都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这俩电容串联的 如果断开,岂不是都断?

你确定这是串联接法??  双值电容接法不管线多少有的合并有的分支接,不同师傅接法有差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这是串联接法??  双值电容接法不管线多少有的合并有的分支接,不同师傅接法有差异

这不是串联吗,我也不太懂电路,整的不自信了。怎么分零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