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固定翼飞控

楼主(2023-03-05):
最近又入坑了,想弄一点800或者是1000的一盏的象征机,飞一飞800的,有飞摩斯的和欧斯莱斯的自带,小飞控就无所谓了。大一点的飞机觉得还是飞控好,看来看去现在的飞控市场都变了,看上了一个NBone,还有一个麻雀二代。不知道各位朋友推荐用哪一款之前自己用过切糕的带GPS的决定一键返航,挺好用,但是又想着小场地好像没有必要,之前还考过MC的那个e6re。后面自己又想玩远航f pv,看大家都说司南的三代,或者是司南的plus比较好想问问各位朋友像我这种情况就飞,固定翼目视飞行,装个飞控NB万好还是司南二代麻雀好?

网友:
不玩开源的话,麻雀3吧,性价比最高

网友A:
固定翼目视飞行,装一个A3S4就算是顶配了,便宜的还有A3其他款式,NX3、飞翼的E51/52等。
注意是目视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目视飞行,装一个A3S4就算是顶配了,便宜的还有A3其他款式,NX3、飞翼的E51/52等。
注意是目视飞行 ...

非常感谢,主要就是想看看大家装什么,万一有问题,论坛里好交流。

网友:
只用过A3。新出的mini版的感觉很不错,体积小重量轻,接线简单,固定翼用足够了。实际固定翼用不了那么多功能,就简单的增稳应付复杂天气,自稳帮助救机,就够了,一般情况下都是在飞控退出的手动模式下飞。

网友:
时代变了, 不光是飞控市场变了,遥控器技术也变了,图传也有数传了。
目视飞,应该什么飞控都可以,陀螺仪也可以胜任。但入坑可能会越玩越深。
麻雀2是可以接数字图传,显示飞控信息。
麻雀3是模拟的。
L+两者都有,功能更加多一些。

网友(2023-04-07):
直接买mc带飞控的接收机,体积小,成本低。

网友:
要是能接受开源的~推荐speedybeeF405,刚出的!269~比麻雀好!

网友:
直接买mc带飞控的接收机,体积小,成本低。
这个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