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翔f150

楼主(2023-03-06):
  玩羽翔f150的各位,十字盘有没有可替代的,原厂的就是垃圾(手都能掰弯),不敢磕不敢碰,切熄火掉地上十字盘就废了,还有桨夹,也是个垃圾,这年头十字盘,桨夹中联都成易耗品了?
   你要是十字盘这些用的好料加工,一个卖1-2百多我都没意见,自从玩了半年150,光十字盘就废了6个(还有中联,现在玩羽翔就这3个都成易损件了),几年前的k130也没有说,不到一米的地方,及时切熄火掉地上会把十字盘外盘和桨夹臂拉变形,还有老早以前的k110金属十字盘,机子哪怕炸的粉身碎骨,十字盘还是好的,dfc这旋翼头造的这么薄,用的料也垃圾,弯了之后,掰几回就金属疲劳断了,现在还要等十字盘,从年头等十字盘等到现在,还是没货,没货你就不要卖,我是真服,几个月了一直在家里当摆件

网友:
早早出手转让了

网友A:
咸鱼咸鱼

网友B:
尽量草地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咸鱼

闲鱼连羽翔的任何配件基本都不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草地玩吧

手都能掰弯的件,哪玩有啥区别,无非就是弯的力度

网友C:
朗宇m1 的可以适配,斜盘和大桨夹中联都能用,我就是用的m1的,这飞机横轴长度就是个笑话,换过横轴的都知道,横轴长度两边不能齐平大桨夹,会短一节,螺丝稍微紧一点浆夹就卡死,松一点又不能保证两边螺丝间隙是一样,震动大的一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m1 的可以适配,斜盘和大桨夹中联都能用,我就是用的m1的,这飞机横轴长度就是个笑话,换过横轴的都知 ...

这150是真拉,玩了几年没见过这么恶心的,还天天吹牛逼多好多好,要不是手里配件太多,早都不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宇m1 的可以适配,斜盘和大桨夹中联都能用,我就是用的m1的,这飞机横轴长度就是个笑话,换过横轴的都知 ...

完全都通用哈?,我现在就下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全都通用哈?,我现在就下单

可以,导轨球头需要换成150的,主轴得磨短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朗宇m1 的可以适配,斜盘和大桨夹中联都能用,我就是用的m1的,这飞机横轴长度就是个笑话,换过横轴的都知 ...

我还以为只有F120有这个问题,看来是出自同人之手。

网友(2023-04-16):
我今天入手一全新的1399元,不会掉进坑里了吧

网友D:
我是新手。看中f180了。羽翔的不好吗?我还看到不少说羽翔的容易失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看中f180了。羽翔的不好吗?我还看到不少说羽翔的容易失控

好像朗宇M2和谷天S2比这个好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好像朗宇M2和谷天S2比这个好很多

具体好在哪些地方?我是新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具体好在哪些地方?我是新手

如果是年轻的新手,还是玩K100和K110,模拟器狂练,K110狂炸,不想花钱买教训那就多花时间练习模拟器,
年纪大的没办法,只有玩M1,M2,S2之类很稳定的,玩一年都是在玩悬停和航线,踏不出翻滚这个动作,本地观察之心得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我是新手。看中f180了。羽翔的不好吗?我还看到不少说羽翔的容易失控

180 不适合新手   150也不适合  但是150在同类型成品 性能可以随便PK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80 不适合新手   150也不适合  但是150在同类型成品 性能可以随便PK

180还没有150好吗?我是想买f180v2的。好像比较简单一点。一键起落倒飞都有。熟悉熟悉六通机再换其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是年轻的新手,还是玩K100和K110,模拟器狂练,K110狂炸,不想花钱买教训那就多花时间练习模拟器,
...

哈哈。其实我就是老邦菜。我可能会玩的很平稳。其实我是看中180v2的颜值了。而且一键起落倒飞这些看起来比较简单。就是之前看到很多说羽翔的容易失控。所有来了解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D:
180还没有150好吗?我是想买f180v2的。好像比较简单一点。一键起落倒飞都有。熟悉熟悉六通机再换其他

180GPS 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180GPS 可以的

之前看到很多说羽翔的容易失控。我又是新手。心里没底。所有想找大神求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很多说羽翔的容易失控。我又是新手。心里没底。所有想找大神求证一下

说我们失控的 其他的一样失控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之前看到很多说羽翔的容易失控。我又是新手。心里没底。所有想找大神求证一下

市面上的主流小飞机我都失控过,朗宇,谷天,羽翔!你加个ac900的小接受就行了,几十块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市面上的主流小飞机我都失控过,朗宇,谷天,羽翔!你加个ac900的小接受就行了,几十块钱

AC900不稳定,我们本地几个人用AC900+K8都出现过集体螺距抖动的现象,我只能这样告诉你,最起码是AC2000起步,我从450到700几十台机都是K8或者神经元+AC2000,从未失控,不过AC2000已经停产了,只能盯着二手市场看有没穿越机玩家释放出来,这个接收机穿越机玩家用的比较多,直升机大佬看到你用这个接收机飞700都要远离你,传统偏见

网友H:
我150全改用 f1 旋翼頭 ,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网友:
引用 网友F:
AC900不稳定,我们本地几个人用AC900+K8都出现过集体螺距抖动的现象,我只能这样告诉你,最起码是AC2000 ...

我用着还将就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150全改用 f1 旋翼頭 , 都是差不多的東西!

f1是个啥机器?

网友(2023-05-31):
请问楼下,m1的十字盘能完美适配吗?我的f05炸变形了

网友(2023-08-28):
还是m1做工好,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