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两叶桨和三叶桨的换算,还有四叶桨

楼主(2023-03-06):
手里几架飞机,现在需要换桨叶的数量更好看,找了很多资料,都没有找到,希望模友帮帮我。例如2叶的多大的换3叶对应图等。

网友A:
桨叶数、尺寸,螺距可以简单的看作总数不变。
2叶        11寸    6
3叶        10寸    6
3叶        11寸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叶数、尺寸,螺距可以简单的看作总数不变。
2叶        11寸    6
3叶        10寸    6

您好,这个有点没看太懂,总数不变是加法还是?另外这组数列我没看懂表达的意思,您的意思我猜是这些规格都可以配?效果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有点没看太懂,总数不变是加法还是?另外这组数列我没看懂表达的意思,您的意思我猜是这些规格 ...

是加法,这里加一,其他地方就要减1.
2叶        11寸    6
3叶        10寸    6
3叶        11寸    5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加法,这里加一,其他地方就要减1.
2叶        11寸    6
3叶        10寸  ...

好神奇,赞一个,最后的数字是攻角吗?是不是7040里面的4

网友:
从来不用三翼,效率低费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神奇,赞一个,最后的数字是攻角吗?是不是7040里面的4

不是攻角,是螺距。
这个只是近似,桨不是任意数字都有的,而且可能有些是木桨,有些是尼龙的。
有些桨标的也不正确
有些电机还可以再压榨一下
所以每次最好只调整其中的一个参数

网友:
相同配置下桨叶片数越多,推力越大,效率越低
模型轻,所以多用两叶,两叶片直径可以比三叶,四叶的直径更大,桨叶一多,阻力就增加,效率降低

网友B:
不要去依赖什么换算方法了,实测比较是唯一办法。

世上的螺旋桨千千万,桨叶的外形万万千,线形胖瘦的影响比直观感受要大得多。
设计建模人员的鼠标轻轻一抖,就可以让你惊觉“物理学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去依赖什么换算方法了,实测比较是唯一办法。

世上的螺旋桨千千万,桨叶的外形万万千,线形胖瘦的影 ...

回复的好有意思,也可能吧,又见猫头,计上心头 ,再入坑否,哦哦哦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的好有意思,也可能吧,又见猫头,计上心头 ,再入坑否,哦哦哦哦。

入或者不入,坑就在那里,不偏不倚。
飞或者不飞,机就在那里,不离不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要去依赖什么换算方法了,实测比较是唯一办法。

世上的螺旋桨千千万,桨叶的外形万万千,线形胖瘦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