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尾电机问题

楼主(2023-03-06):
请问各位老师  110尾电机不转会不会跟遥控器有关
什么都是好的  就是不转

网友:
用代换法排除法,找到问题答案,电机通电转?插舵机插口看看转吗?

网友:
换个尾电机排除一下是不是电机的问题,换了以后还不转再看看插口通不通电,慢慢排查

楼主:
主板  电机  插线  全部是新的  其他功能都正常   就是尾电机不转

楼主:
目前判断插口没有电

楼主:
因为尾电机不转才换的主板  所以应该排除主板  电机  线  插头  也是新的  现在只有可能是遥控问题吗?去年冬季之前清洗过方向通道电位器  记得好像只飞了没多长时间就出这个问题了   因为冬天来了就没飞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尾电机不转才换的主板  所以应该排除主板  电机  线  插头  也是新的  现在只有可能是遥控问题吗?去年 ...

大桨拆掉,开动油门,摆动尾巴,如果主电机正常转尾巴还不转就跟遥控器没啥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拆掉,开动油门,摆动尾巴,如果主电机正常转尾巴还不转就跟遥控器没啥关系了

上电后摆动尾巴 尾电无反应   尾插无电输出   主旋翼正常  应该是主板问题   这个主板是刚入的今天才装的机  龙老板已安排调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电后摆动尾巴 尾电无反应   尾插无电输出   主旋翼正常  应该是主板问题   这个主板是刚入的今天才装的 ...

伟力遥控器4通道线断过一次。你可以拆开遥控器看看。油门摇杆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