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飞控 飞4轴, 固定翼, 三角翼

楼主(2023-03-08):
naze32飞控虽然出来5年以上, 但飞4轴, 作为 固定翼, 三角翼的平衡仪, 依旧稳.
找一个naze32的板子, 也可以自制
刷上固件  版本2.1.0 可以用, 后续的版本可能不行,  调参软件的版本是 2.4.0

先调整陀螺仪方向
拿着飞控板 前后左右倾斜, 确保调参显示的方块 ( 若是4轴, 会显示4轴 ) 的前后左右正确

若不正确, 下图中改陀螺仪, 加速度计方向, 直到正确

下面, 分别介绍飞4轴, 固定翼, 三角翼
飞4轴
连接好,  用一般的电调就比如(好盈xrotor ) 就改下红框的参数.   至于X轴的布局, 看红字说明

配置好接收机 ( 对于naze飞控 推荐有PPM输出的接收,  一般接收机也可, 要插5根信号线)
设置好飞行模式 ( 注意下面红字说明)

对于一般x450机架, 我调了下PID

而后就可以去飞了,   美国手油门左杆打到右下解锁起飞 ( 反过来加锁)

飞固定翼下面这个布局不好, 飞控距离电机太近

调参软件连接飞控, 首先到CLI 输入命令

为了方便你复制,  我再写一遍.
mixer CUSTOMAIRPLANE
mmix reset
mmix 0 1.0 0.0 0.0 0.0
smix reset
smix 0 2 0  100 0 0 100 0
smix 1 3 1  -100 0 0 100 0
resource motor 3 none
resource servo 1 B6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2 B07
resource motor 4 none
resource servo 2 B07

这个命令的意思是
1) 配置输出口 1是电机
2) 配置输出口3是副翼舵机
3)配置输出口4是俯仰舵机
注:
a) 输出2是不能配置为舵机的
b) 你还可以在输出口5配置垂尾舵机, 但本飞控没有5口, 就不配了.

把电调协议改为PWM (因为用的不是bls电调)

改飞行模式, 这里多了passthrough模式 (就是飞控略过, 全手动控制)

接下面, 进行实际调试
调飞机横滚:  进入自稳模式即(ANGLE模式),  让飞机横滚, 看飞控调节正确否
若调节不正确, 把 smix 0 2 0  100 0 0 100 0 改为  smix 0 2 0  -100 0 0 100 0就是直接在cli中输入,下面两行后, 待飞控重启即可
smix 0 2 0  -100 0 0 100 0
save
(若你对smix 感兴趣, 可自己查官方文档)

再调飞机俯仰:  进入自稳模式即(ANGLE模式),  让飞机俯仰, 看飞控调节正确否
若调节不正确, 把 smix 1 3 1  -100 0 0 100 0改为   smix 1 3 1  100 0 0 100 0

最后切到 passthrough 模式
遥控器打杆, 看副翼, 水平尾翼, 打杆是否正确,  若不正确,  遥控器里设置通道反向.特别重要的一条把 PID 中把 I 设置为 0  ( 实际测试发现: 若不改加油会影响其他舵面,  这可能是官方固件bug)

下面是飞行视频

三角翼
三角翼与固定翼其他都一样, 只是smix 不同, 设置如下
smix reset
smix 0 2 0 70 0 0 100 0
smix 1 2 1 70 0 0 100 0
smix 2 3 0 70 0 0 100 0
smix 3 3 1 -70 0 0 100 0

save
当然如果在调试中, 你发现飞控反应不对, 就要改第5列参数(70那列),
下面就多说指令含义:
smix          0                   2                                    0                                      70                                                    0 0 100 0
           第0条规则          舵机号(从2开始)       输入源(0横滚, 1俯仰)               比例 (加负号标识反向)                        后面4参数不用理会
比如: 若你返现2号舵机( 插在输出3口) 横滚反应不对, 就要改为下面
smix 0 2 0 -70 0 0 100 0
下面是飞行视频

经过实际测试 都比较满意, 唯一的不足是:   如果先手动飞机进入一种垂直倾斜状态, 如果突然开自稳可能反而调节不成平飞 ( 可能是因为naze32首先是4轴飞控, 没对固定翼优化 )

若要执行野外加速计校准, 参考下图 操作持续2秒钟后, 再松手等个15秒钟

网友:
虽然没有看懂,还是收藏了。技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