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1/16 三式中战车改

楼主(2023-03-08):
最近玩游戏感觉这小车还挺好玩的,所以打算搞一个。
主体用ABS板子拼出来,细节和一些不好做的东西用打印搞定,这样基本可以兼顾车体强度,平整度和细节几个方面。这个车大部分板子还是手切的,真滴麻烦啊,后面计划都上雕刻机了,又快又准。
电机就上俩180得了,计划就是做个慢慢爬的小车,去外面玩也就是走走平坦的草地,这样整个车成本可以降一降。
先上几张图,具体的之后慢慢发

网友A:
请问这种用减速电机控制俯仰的  如何限位呢? 还是说直接到顶了让电机堵转,不管他?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种用减速电机控制俯仰的  如何限位呢? 还是说直接到顶了让电机堵转,不管他?

得加限位开关,这里还没做这部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得加限位开关,这里还没做这部分呢

做好了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得加限位开关,这里还没做这部分呢

为何不用舵机控制呢,控制简单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不用舵机控制呢,控制简单还便宜

这里用的是恒龙主板,直接用舵机俯仰速度太快了而且控制不了行程。用电机占地小而且不卡顿,所以用的电机

网友:
不愧是爱好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里用的是恒龙主板,直接用舵机俯仰速度太快了而且控制不了行程。用电机占地小而且不卡顿,所以用的电机 ...

原来如此,恒龙的主板啊

楼主:
补图,一些弄板子的过程,手工切板子真是麻烦啊

楼主:
炮缩试了好几种方案,最后直接用了直线导轨和滑块,非常顺滑稳固且无虚位

楼主:
炮塔底上装了五个轴承,把炮塔托起来,座圈上也有五个轴承,把上下固定住,减少运动阻力和虚位。实际上只能减小上下方向的虚位,炮塔还是可能前后左右晃动,但是实际上影响不大,所以这里就不管了。之后如果可能应该改成斜着装,这样炮塔会更稳固

楼主:
俯仰的限位开关

楼主:
重置了车体和打印件,添加一些细节

网友C(2023-06-16):
炮塔你可以用大的平面轴承,车个坐圈就可以安装

网友:
好!很有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炮塔你可以用大的平面轴承,车个坐圈就可以安装

之后打算改成锥形轴承那种形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