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没有120-160不是尾电机的小机器?

楼主(2023-03-08):
最大120-200,轴传或者皮带传机器。

楼主:
停产好像买不到配件了

楼主:
地平线也是配件不好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平线也是配件不好买了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自己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有一条路了,自己造

我就是自己造,不过是借助现有的配件加一部分自己加工的配件,最难的一个部件就是尾T轴了,花2W重新开模都没有人愿意接,需要高精度又硬的模具,我为了打造130级别轴传都花了10几W,最后因为缺尾T轴不得不暂停这项工程
我现在每天下班都会在家里飞130X

一个10元的2G舵机都能把尾巴锁的一条棍子,而且是不死舵机
以前170元一个地平线直线锁尾舵机,飞几次就让你坏一个

网友:
我的兴趣暂时转移到油动直升机,对这项搁置的工程没多大兴趣了,唯有等,看有没厂家重启这项工程找到合适的尾T轴,金属伞齿和机架我已经准备了几百套

网友B:
最近装了几台轴传的油动NX4,尾传动轴上面的轴承和防震限位胶圈值得借鉴到130X的尾传轴上,后续继续改良130X机型,玩航模要细水长流,不追求一时的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装了几台轴传的油动NX4,尾传动轴上面的轴承和防震限位胶圈值得借鉴到130X的尾传轴上,后续继续改良130 ...

尾部那个T轴塑料件能不能打印或者用CNC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尾部那个T轴塑料件能不能打印或者用CNC啊

精度和硬度还有配套的尾桨夹综合考虑,还必须得开模,现在尾桨也是缺的,虽然我还有上百套V120的尾桨,但用2S电尾桨显得大了,太长太宽了,最合适的还是九鹰318A的尾桨,短又轻又窄,就是上面图片那个白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和硬度还有配套的尾桨夹综合考虑,还必须得开模,现在尾桨也是缺的,虽然我还有上百套V120的尾桨,但 ...

看你那么多小鸡,有没多余的卖一架

网友:
亚拓300,oxy2,都是200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你那么多小鸡,有没多余的卖一架

卖你没用啊,没有持续的配件,而且我的飞机定位很高,不会贱卖的,这是我退休后的固定资产,我的目标是搞共享航模APP,现在各种机型已经积累到一定程度了,只买不卖

你要买可以持续有配件供应的,比如S2,M1,M2这些,有钱直接买M4,RS4这些,这些都是当下最流行,大佬们的最爱

我是反潮流的,大家都不玩油机了,我去捡破烂来玩,大家都不玩小轴传的我自己造来玩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自己造,不过是借助现有的配件加一部分自己加工的配件,最难的一个部件就是尾T轴了,花2W重新开模 ...

10元一个的2G舵机哪能搞,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元一个的2G舵机哪能搞,了解一下?

就是闲鱼DSP 2克舵机,不过和我的这批次不一样,不知道使用效果,东西不贵,买来试试无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