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金属激光切割机(更新下)

楼主(2023-03-08):
有时要割薄铁板,用剪刀剪像狗屎一样,用雕刻机又麻烦,想试试激光切割,以前玩过半导体激光,几百毫瓦的,只能烧黑木头,这次用300瓦的光纤激光模块,卖家视频可以把3mm铁丝烧断,切割1mm左右厚铁板应该可以,东西陆续准备,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失败就卖配件,成功最好,我会努力不失败,为了少走弯路,希望大伙指点交流巨型齿轮刚刚发布的视频https://b23.tv/BYje0NT

主要配件如下

主角300瓦光纤激光460块,光纤已经没有,打算直接接激光切割头,目前还没有激光头,专用的光纤激光头很贵,卖家送了一个聚焦镜,看他直接用聚焦镜也能烧断铁丝,想用二氧化碳激光切割头不知道能不能用

二氧化碳激光切割头,不知道能不能用

气泵,用来吹熔化的金属液,用的是冰箱压缩机72块,外加一个气罐45块,气压开关44.9块,压缩机体积小,噪音小,不扰民。

可调电源,可以调电压,电流,通过调电流调激光功率145包邮到家

后续要用水冷头对激光模块冷却
零零碎碎加起来应该1000多块
  机架暂时挂在雕刻机上,后续成功的话做一个专用的,目前难点在于激光头的选择,还有激光功率的控制,如果电源不支持自动控制那就只能手动了。
   欢迎交流吹牛逼!巨型齿轮刚刚发布的视频https://b23.tv/BYje0NT

网友A:
希望成功,就是只能切木头也很有用,能切1mm铁板就太理想了!看到某鱼上卖这种大功率光纤激光器不少,断光纤的便宜,二手的功率要不同程度衰减了。千万注意安全,戴好防激光安全眼镜!!!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我也弄了个120W的,比你小多了,等你成功了我跟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成功,就是只能切木头也很有用,能切1mm铁板就太理想了!看到某鱼上卖这种大功率光纤激光器不少,断光 ...

防护眼镜已经买了,就是不知道是否有用

网友:
关注中,工业激光的激光头都是跟随板材凹凸小范围内自动变,以保持正常的切割焦距的,你这个是怎么保证的?

网友:
没想到还可以这样玩,赞一个。

网友B:
个人建议,还有就是,也要像工业激光样,最好在前端加个保护镜片,网上也不贵,20-30元的样子,这样被溅起的热灰弄脏了,可以换不影响功率。

网友:
持续关注,成功了我也做一个。希望楼主继续分享吖。

网友:
我用过等离子切割机,要用大流量气泵,两只500w无油并联才刚刚好。我估计你的两只压缩机够呛

网友:
等你们 失败了 我来好好的数落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建议,还有就是,也要像工业激光样,最好在前端加个保护镜片,网上也不贵,20-30元的样子,这样被溅起 ...

要的

网友C:
支持楼主,早也想搞了。这个波长和二氧化碳的激光不太一样,不知道聚焦镜是不是可以用一样的

网友D:
我上次问了卖激光切割机的,他说切1-2MM金属材料,要用2000-3000W的功率。你这个功率会不会太低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支持楼主,早也想搞了。这个波长和二氧化碳的激光不太一样,不知道聚焦镜是不是可以用一样的

不一样的波长不通用的镜片,有散射的现象   试验一下吧

网友E:
搞激光很危险的,据说带镜子没用!

激光机工作时,操作人员最好离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问了卖激光切割机的,他说切1-2MM金属材料,要用2000-3000W的功率。你这个功率会不会太低了点。

试试才知道,工业用的要求速度和效率肯定要高功率的,个人玩玩的话速度慢点没关系,能切就行,今天试了试,刀片可以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搞激光很危险的,据说带镜子没用!

激光机工作时,操作人员最好离开。

的确危险,这个光纤激光是不可见光,开始以为没光,后来才想到是不可见光,所以要做好保护,护目镜要带上,不过这个光用手机摄像头可以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问了卖激光切割机的,他说切1-2MM金属材料,要用2000-3000W的功率。你这个功率会不会太低了点。

那个应是说电功率,光功率几百瓦,可以切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