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接收机+好盈12AE电调总是断电

楼主(2023-03-09):
在静改动1:35黑鹰中,使用的K110S的接收机,好盈12AE的电调,郎宇 X2206 KV1500 电机
目前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没有装桨叶时,全油,运行正常!但装上桨叶后,慢慢给油,当接近全油门时,好盈电调突然断电,并且舵机还在异常抖动。接下来几声鸣叫声后,电调又重新连接上了,有哪位模友碰到过此问题吗?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如何解决?

网友:
排除法。替换法。试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飞到一定起落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寿命就到了,忘了不是电调就是主板,反正我是换来换去的,一堆电调和主板!龙家有教换主板上的元器件,就是太麻烦了,不嫌麻烦可以试试!

网友B:
12a的电调?如果是12a,那带2206肯定不够啊,就触发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飞到一定起落电路板上的元器件寿命就到了,忘了不是电调就是主板,反正我是换来换去的,一堆电调 ...

我全都是新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的电调?如果是12a,那带2206肯定不够啊,就触发保护了

商家的说明书上,建议的就是12A的电调啊,准备换个20A的不知道,会不会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商家的说明书上,建议的就是12A的电调啊,准备换个20A的不知道,会不会电流过大。。。

电流取决于你的电机大小,配电调最好还是看一下电机厂家的效率表

网友(2023-09-01):
看看是不是供电供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