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请教14SG控里面这个电源IC的型号?

楼主(2023-03-09):
急求请教有没模友知道14SG控红圈所示这个IC的型号?功能?先谢谢了!

网友:
用手机拍照放大图看丝印,然后百度

网友:
楼上说的对,哪怕你拍出来让大家帮你查是可以,要不然还得拆开自己的控给你查,犯不着。

楼主:
用放大镜仔细看了,字迹几乎看不出,无奈

网友:
显微镜可以看出来

网友:
我有t8主板配件 ,要吗?出你

网友:
附近没看到电感啊,可能不是个电源IC,当然有可能是个ldo 什么的,我猜是个mos 或者模拟开关,你看一下那几个引脚都是什么信号

楼主:
应该是个模拟开关,换了后可以开机了,但是关机后不能记忆改变过的所有参数,这下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