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爷化油器

楼主(2023-03-10):
三爷化油器固定插销要上力度多大才合适,我把化油器都拧爆几个了

网友:
激光焊接后重新打孔攻丝

网友A:
按住进气口使胶圈压变形一点 对正方向 拧到螺丝开始有力 最多再拧45度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住进气口使胶圈压变形一点 对正方向 拧到螺丝开始有力 最多再拧45度
个人经验仅供参考

网友B:
使那么大劲干嘛,差不多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那么大劲干嘛,差不多就行了

网友C:
以你的脾气化油器应该焊死在机匣上才合适。

网友:
我的经验是一定要对准才不会滑丝,也不用太紧,气密性靠o圈,不靠螺丝

楼主(2023-05-17):
引用 网友C:
以你的脾气化油器应该焊死在机匣上才合适。

哈哈

网友:
贴主图片中的设计都容易松动,正中间用螺栓穿孔的才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