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进度】ABRC直升机安全系统,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23-03-11):
【更新】:目前联系电子厂做了一小批货,已经到了,但还没有组装,贴纸也在设计中,麻烦大家给点建议

系统主体和磁罗盘模块做好了一批;

蓝牙和GPS也到货了(用的成品方案,蓝牙是5.1的,GPS是m8n模块)

模块外壳开模了,主体有蓝色和黑色两种,大小和vlink基本一样,然后GPS模块做成翅膀形状的,固定在尾管上:

目前贴纸在自己画,我没啥美术细胞,就随便找了个打火机的配色,黑黄白,照着做了个贴纸:

    争取在五一左右开卖。

经过一年的研发和一年的测试,这个东西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感谢测试过程中各位模友的支持和帮助!
话不多说,上视频
【ABRC直升机安全系统 演示v1-哔哩哔哩】 https://b23.tv/VdWCRwb

该安全系统的外观是一个和vlink差不多大小的壳子,再连接一个gps模块(安装在尾管上)
通过串联至接收机和陀螺仪之间,实现自稳、救机和自动救机的功能,个人觉得应该是目前航模直升机上性能最好的救机方案,而且是非常实用和可靠的。

该系统在救机后控制直升机稳定悬停,不会漂移。
不会影响陀螺仪的操控手感和3d性能;
可以在任何剧烈的特技动作和航线中执行救机
可以设定安全高度,直升机低于安全高度后自动执行救机。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谢谢

网友:
支持,终于出来了

网友A:
不会漂移可以,就等大家测试了,好的话肯定要入手一个。测试视频应该再加一个高速航线时救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漂移可以,就等大家测试了,好的话肯定要入手一个。测试视频应该再加一个高速航线时救机。

视频里有航线救机的效果展示

网友:
看起来很牛哟,

网友:
看起来有点猛,静待推广

网友B:
要不要在很空旷的地方才可以,附近有建筑物,磁场之类的会不会干扰GPS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要在很空旷的地方才可以,附近有建筑物,磁场之类的会不会干扰GPS

会有干扰,尤其是周围有大的金属物,铁塔,或者金属顶棚的建筑物,有明显干扰(其实要求就和无人机一样,无人机靠近这些东西也有可能断gps,罗盘不准)

网友:
这是我渴望的自动救机陀螺仪!
开发者牛逼了不起!
上市一定买来体验。

网友:
这款陀螺仪个人感觉最大的突破点有2个方面:
1、救机时具有刹停功能!一般的陀螺仪救机时,由于模型飞行动能和惯性作用,开启救机后往往还是炸机!
救机刹停功能抵消了模型惯性!使得救机更可靠。
2、自动救机定点定高!使得操控者有足够的时间缓过神来。

网友:
看过视频,好厉害啊。这个绝对装机必备神器!

网友C:
不愧是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理工男,开发出来的东西都是尖端产品。玩航模这么多年炸机无数,早有这个产品可以节约不少炸机费用和维修时间。期待早日开售,必须支持你的产品,给飞机上个保险以后任性的练习3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愧是五道口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理工男,开发出来的东西都是尖端产品。玩航模这么多年炸机无数,早有这个产 ...

家电兄过奖了,目前这个系统还有点小问题,正在努力debug中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稳定可靠的救机方案

网友:
不是翔龙开发的我就不信好吧,群里的翔龙兄弟都承认楼主真的很牛!那我们共同期待产品上市,这年代还有人热衷于直机设备开发真的不容易了

网友:
看视频已经很优秀了,楼主是完美主义者。那就再接再厉,早日完善性能,量产

网友D:
说多了么意思 我就是想说 不要便宜国外那帮子  一颗至少1500卖给他们,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不错

哈哈,能得到亮总的肯定不容易
我加油搞,争取给大家一个合格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多了么意思 我就是想说 不要便宜国外那帮子  一颗至少1500卖给他们,

哪有国外渠道啊,我打算先给国内做点小批量,赠点飞机钱就满足了

网友F:
严重关注,期待上市,有个疑问是,切救机时候油门是手动给还是系统会自动限制悬停油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严重关注,期待上市,有个疑问是,切救机时候油门是手动给还是系统会自动限制悬停油门呢?

这个系统任何时候都不管油门,遥控器给多少油门就是多少,它只是自己控制螺距

网友:
自动救机才有用!

网友:
好期待。看视频 这个真不错

网友G:
什么时候出,坐等下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什么时候出,坐等下单

感谢支持
大概还需要一个月进一步打磨
系统用的是蓝牙连手机app设置参数,目前还有点bug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任何时候都不管油门,遥控器给多少油门就是多少,它只是自己控制螺距

按这个逻辑来说,直升机在飞行的时候只能开定速了。不然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一般模友第一条件反射,就是油门拉到最低,同时切换为救机模式。这种情况下,飞机没有动力直接摔机。

网友:
不愧是清华毕业的 就是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这个逻辑来说,直升机在飞行的时候只能开定速了。不然的话遇到紧急情况,一般模友第一条件反射,就是油 ...

一般飞飞机都是恒定油门吧,我一档也是恒定油门,降落就是切熄火
这个东西主要是为新手练习3d动作设计的,防止意外炸鸡,如果一档带熄火的那种油门其实也就练个悬停,属于新新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飞飞机都是恒定油门吧,我一档也是恒定油门,降落就是切熄火
这个东西主要是为新手练习3d动作设计的 ...

确实好多年了,一直飞定速。只需要控制螺距就行了

网友:
佩服佩服,不但电子技术牛逼,编程牛逼,飞的也牛逼。

网友H:
一个想法,都做到救机了,能不能集成陀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想法,都做到救机了,能不能集成陀螺功能?

没有源码啊,kbar的源码我也没有
现在开源的就一个rotorflight,不过还没看过

网友:
不错不错,先看一下效果

网友I:
"不会影响陀螺仪的操控手感和3d性能" 这个不错。

"可以设定安全高度,直升机低于安全高度后自动执行救机。" 自动执行救机後,是不是要手动解除?

串在接收和陀螺之间,支持s-bus吗?

网友J:
我记得最早也有个叫ab救机模块卖的,后续也很少有人提起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最早也有个叫ab救机模块卖的,后续也很少有人提起

ab就是楼主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记得最早也有个叫ab救机模块卖的,后续也很少有人提起

那个也是我做的,那时我刚学嵌入式,其实做出来的一代产品自己不太满意
这代的产品性能应该是我个人比较满意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会影响陀螺仪的操控手感和3d性能" 这个不错。

自动救机模式是这样的:
将飞机飞至某一高度悬停,然后打开自动救机开关,飞机将以当前高度为安全高度,打开开关后,飞机会向上爬升一小段高度,然后将控制权交给遥控器
若在后续的飞行中,飞机低于安全高度,则自动触发救机,不需要再打任何开关
降落前,需要关闭自动救机开关,不然无法下降(低于某一高度自动爬升)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会影响陀螺仪的操控手感和3d性能" 这个不错。

支持目前开放的大部分通讯协议
地平线的dsm
futaba的sbus
国产控的各种bus
graupner的sumd
不支持vbct,没办法它的生态系统是封闭的,我不知道通讯协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动救机模式是这样的:
将飞机飞至某一高度悬停,然后打开自动救机开关,飞机将以当前高度为安全高度, ...

按照这上面的介绍来说,飞机在不出现机械故障和没电的情况下,人为想炸机都炸不了。有没有做过人为故意炸机的测试,这样可以知道此软件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
上市就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系统任何时候都不管油门,遥控器给多少油门就是多少,它只是自己控制螺距

感觉救机档可以设置成id3
油门设置成大约1500转。
这样切救机时,把油门也一起限制了,转速 低了震动小,万一有意外损失也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照这上面的介绍来说,飞机在不出现机械故障和没电的情况下,人为想炸机都炸不了。有没有做过人为故意炸 ...

我这样测试过,就是胡乱打舵,我都不知道飞的什么动作,然后救机,都能成功
但目前自动救机的话,定高精度可能没你们想的那么准,因为直升机不像无人机那样平稳飞行,做动作时周围的乱流会影响气压计的数据,虽然我采用了加速度计z轴积分和气压计融合定高,加了下洗气流修正(就是不同螺距对气流的影响),加了下落速度前馈,但还是无法避免乱流对定高结果的扰动,没办法这是气压计定高的物理局限。
目前只测试过4米以上(目测)自动救,没有炸过,但有过几次很极限的情况,测试过程中炸过两次,一次射尾桨,一次700的bec重启(没开后备电源)

网友K:
是不是可以加入航点飞行和自动返航?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测试过,就是胡乱打舵,我都不知道飞的什么动作,然后救机,都能成功
但目前自动救机的话,定高精 ...

你这都有自己的算法了,源码是做什么用的?这个产品可以用在有副翼上吗,考虑买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都有自己的算法了,源码是做什么用的?这个产品可以用在有副翼上吗,考虑买一个试试。

个人独立设计编写的,有副翼无法使用哦,控制方式不太一样,这个只能和电子副翼系统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可以加入航点飞行和自动返航?

理论上可以,硬件都具备,但不打算这样弄
这个产品定位就是帮助练习3d的玩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样测试过,就是胡乱打舵,我都不知道飞的什么动作,然后救机,都能成功
但目前自动救机的话,定高精 ...

自动救机,如果技术成熟的话,能够保证在八米以上的高度任意练习3d不炸机,那就完美了。此产品如果性能过关了,将会掀起航模界的新浪潮。大大降低入模的门槛和成本,练习技术,不在仅仅依靠模拟器了。让技术进步不再那么枯燥,在愉快的飞行中,技术就慢慢的提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硬件都具备,但不打算这样弄
这个产品定位就是帮助练习3d的玩家的

不打算加入航点就对了,再加入航点自动返航无疑会复杂化,增加了入门难度,最终变成又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pix,简单的才是最好的。想玩航点自动返航之类的就去玩现成的pix吧。

网友:
对于3D而言,虽然飞行高度越低,可能观赏性越强。但迫于传感器的物理特性和飞机高速飞行的惯性,以及安全性考虑。不苛刻要求自动救机的最低极限高度,个人感觉只要在六米八米甚至十米以上,只要能够安全练习3d不炸机就可以了。我感觉手动救机,没有自动救机实用。造成炸机事故,多数原因是飞机在高速飞行或者在做连续翻滚自旋动作的时候,姿态模糊混淆,不知道该如何修正造成的。此时一般都会大脑一片空白,多数情况是来不及拨动救机开关的。再加上我平时练习模拟器,在软件上面炸机,根本都没有去切熄火开关,嫌太麻烦。综合因素考虑,自动救机最实用。

网友:
标记一下,不知价格亲民吗

网友L:
有个想法啊,我在思考这套系统能不能加入一些传感器的接入接口?比如说GPS、转速计……,比如说知道是熄火导致的姿态失误,或者说是地形围栏超出之类的?另外就是如果可行的话,接入回传系统,回传给控一定的反馈值?
如果是熄火导致的姿态,那如果开放油门值的给入,应该能做自旋降落?

另外我挺好奇这套系统的系统数学模型怎么搭建的,因为毕竟和多轴不一样,单独算姿态和控制的方案有区别,有点好奇救机的一个逻辑思路之类?

网友:
什么时候上市

网友:
我的建议就是:早点上市。

网友M: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以,硬件都具备,但不打算这样弄
这个产品定位就是帮助练习3d的玩家的

什么时候上市,每天一问。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M:
什么时候上市,每天一问。哈哈

尽量在两个月内吧,业余时间搞的,最近工作比较忙。。。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个想法啊,我在思考这套系统能不能加入一些传感器的接入接口?比如说GPS、转速计……,比如说知道是熄火 ...

控制模型就是读入接收机数据,解码,确定指令(正常飞还是救机还是自稳),如果正常飞就原封不动将数据包传给陀螺仪,如果是其它指令就根据实时状态计算各通道的值,再从新编码,生成对应协议的数据包发给陀螺仪,就相当于截断接收机信号,自己生成信号控制飞机
另外由于陀螺仪是一个优秀的角速度环控制系统,那么我这个东西就只需要实现位置-角度再到角速度的闭环控制,比如根据水平位置-速度的pid,生成机身倾角的期望值,然后倾角的闭环控制又生成角速度的期望值,然后就生成对应的通道控制量,高度控制也是类似的
控制流和框架逻辑和多轴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姿态解算基本是自己弄的,尤其是滤波方面,试了很多方案,现在用的是动态陷波滤波,还有多轴的万向节锁死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大佬,上链接吧,预购也可以!!

网友M:
建议出一些样品测试,附带免责协议

网友N:
请问救机模块对陀螺仪有选择吗?如使用FUTABA的SBUS协议的陀螺仪就可以用。

网友:
这不就是新手福音吗?强烈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控制模型就是读入接收机数据,解码,确定指令(正常飞还是救机还是自稳),如果正常飞就原封不动将数据包 ...

大概理解了,也就是多个轴向方面的与水平位置的差值解算,以及恢复水平的闭环控制,但是我感觉可能我想的难点在于怎么和陀螺仪系统不发生控制共振和拮抗。
不过你这个我想到之前张sir搞的,将pix飞控去除任何的pid,直接将姿态结算后的sbus信号输出给kbar陀螺仪进行控制的方法,会整体比调飞控的皮带方便很多。
说起来确实各个方面姿态轴的解算起来是个费事的问题,加上相对控制也不是直接的给定控制量,包括有个超调反作用值这样。
总之还是期待上市,有机会我拿x3搭载试试,正好好长时间不飞3d辅助来练习

网友O:
高速下冲的救机效果怎么样,在视频中没看到,航线和返航别搞了,整完3 d直升机也得被禁,搞出事直机杀伤巨大,但电子围栏到是可以弄

楼主:
引用 网友O:
高速下冲的救机效果怎么样,在视频中没看到,航线和返航别搞了,整完3 d直升机也得被禁,搞出事直机杀伤巨 ...

气压计给出的高度是滞后的,比如已经掉到4米高度,气压计可能认为高度还在5米,会慢一点。

所以我在高度融合方案中加了下落速度前馈,使得飞机的实际救机高度和速度有关,就是说飞机下落速度越快,执行救机的高度就会越高,可以通过手机app调整这个前馈的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请问救机模块对陀螺仪有选择吗?如使用FUTABA的SBUS协议的陀螺仪就可以用。

目前支持单线协议的陀螺仪都可以(就是接收机出一根线连陀螺仪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M:
建议出一些样品测试,附带免责协议。

已经有几个模友帮我在测试了

网友:
关注了,希望能够第一批得到。

网友P:
这东西用到加速度计的吧?建议在振动大的直升机长时间测试,然后切救机,看看效果。我的飞控失效,大部分原因就是振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东西用到加速度计的吧?建议在振动大的直升机长时间测试,然后切救机,看看效果。我的飞控失效,大部分原 ...

振动确实是直升机飞控需要克服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做了一个振动平台,通过电机带动偏心轮制造振动,然后在这个平台上产生各种振动频谱,来测试和优化这个安全系统模块的滤波方案(视频的最后拍了一小段,就是重现sab bts的一个典型振动谱,然后在特别高振动的环境下测试姿态解算的稳定性)
目前该系统的滤波方案采用了动态陷波滤波的方案,测试了360级,550级和700级的几种飞机的特征频谱,没有观察到在5000以下振动时出现姿态解算偏移的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振动确实是直升机飞控需要克服的一个关键问题
我做了一个振动平台,通过电机带动偏心轮制造振动,然后在 ...

一两分钟的振动,现在的飞控算法都能克服,长时间振动引起的累计振动才是致命的

网友:
请教一个问题。用了AB自动救机模块后陀螺仪还需要具有救机功能吗?

网友:
如果支持後续固件升级,马上购买

网友:
什么时候开卖呀

网友:
MARK 一下,新手等着开售

网友:
感谢楼主的付出,造福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