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求助: F4V3 pro飞控接舵机不动作

楼主(2023-03-12):
飞控:F4V3 pro(没找到对应的接线图,只有另一个版本的)

接收机:天地飞RD201W(WBUS)

楼主:
遥控器:天地飞7
接线图如下:

楼主:
INVA调参,各通道显示没有问题,但是有两个口的舵机就是不动作

网友:
建议查一下舵机口有供电嘛

网友A:
看图片应该是设置的固定翼吧,INAV在固定翼时,1和2口一般都是电机接口,需要解锁才能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片应该是设置的固定翼吧,INAV在固定翼时,1和2口一般都是电机接口,需要解锁才能有输出。

嗯,是设置的固定翼,原来是这样
我在研究研究解锁

网友B:
接线图发出来了,pwm1通常接电机!用的arduPilot,没用过inav。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线图发出来了,pwm1通常接电机!用的arduPilot,没用过inav。可以交流一下

Pwm1接了电机,其他接舵机,但始终是pwm3和pwm4有输出,1和2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是设置的固定翼,原来是这样
我在研究研究解锁

是这样设置解锁吗?好像还是不对。pwm1接上舵机感觉电机一直转或者高速反复转动,判断不出来。不过不像是设置解锁带来的变化,可能跟重新刷了一遍固件有关。pwm2还是没反应。
我甚至怀疑是不是飞控硬件出了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Pwm1接了电机,其他接舵机,但始终是pwm3和pwm4有输出,1和2还是不行

监视器有1.2接口的行程量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监视器有1.2接口的行程量嘛?

有的

网友:
行程量的有动作的话,换一下版本试一下。

网友B:
看你的接线图,没给飞控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接线图,没给飞控供电吗?

用电池和电调的BEC都供过电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电池和电调的BEC都供过电

找到原因了,inav把1/2通道都定义成了电机通道,选择单发机型的话,就没有第二通道的输出,1通道(电机)需要解锁才行。我没接GPS又不能解锁,所以1通道也不能正常输出(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了,inav把1/2通道都定义成了电机通道,选择单发机型的话,就没有第二通道的输出,1通道(电机)需 ...

你应找一下有关INAV的设置尤其是调试相关材料系统的学习一遍就好了,PWM1和2接电调,3接副翼,4接升降,5和6得看针脚功能定义而定。
在CLI命令行模式下复制粘贴并运行下面这两条语句就会解除GPS解锁限制:
set nav_extra_arming_safety = OFF
sav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找一下有关INAV的设置尤其是调试相关材料系统的学习一遍就好了,PWM1和2接电调,3接副翼,4接 ...

嗯,这两天一直在先inav的CLI命令想学习一下。但是结果betaflight的CLI讲解挺多,但没有找到inav的。
请问哪里可以找到相关的资料吗?
目前只会resource命令看各引脚的定义。

网友:
命令无需掌握太多,够用就行,当然了解的多更有利于你调试,想学习的话最权威的是上INAV官网WIKI,但都是英文的,不会英文可用翻译软件翻一下,或也可以在国内网上或这里找一下相关资料,比如这里的下面两个贴子: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inav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highlight=INA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