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下刚装的RAW700,主要问下好盈200不支持K850吗

楼主(2023-03-12):
本地模友的同样配置,切了3D 过一会就断电,测500多A ,用测速软件测试为超转导致电调保护,程序不是最新版,好盈是不支持14极电机吗?我这台刚装好,不行的话又得拆

抽空测了下,必须把电机进角改为30度,好盈200A 终于不保护了,待周末进一步测试,看看转速是否正常是否稳定。

网友:
800块的电机吗?期待试飞结果。

网友:
好盈貌似不支持14级 转速也不准

网友:
k电机还是配k电调吧

网友:
好猛的机机

网友:
k850肯定要配k200以上电调  只有k电调才能把k电机驱动的最好

网友:
500多A,这么猛

网友:
你看 又着一个

网友:
好盈不支持14级电机 换吧

网友A:
是某鱼上面的k拍电机么,当时问过模友这电机能不能用,毕竟k排,他回复是:但凡有点用都被秒完了

网友:
这个植保K850没问题,价格超级良心,主要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某鱼上面的k拍电机么,当时问过模友这电机能不能用,毕竟k排,他回复是:但凡有点用都被秒完了

难道是k厂专门给这家公司定制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是k厂专门给这家公司定制的? 哈哈

据说得用k电调才适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