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钻孔又能铣和雕的主轴是买哪种好啊?

楼主(2023-03-13):
能钻孔又能铣和雕的主轴是买哪种好啊?装在雕铣机上,现在用的是1.5KW,转速24000转的水冷主轴,只能雕刻,铣铁的话每次下刀只能;0.1MM,但是在铁板上钻不了孔。就是现在想如果能弄一个多功能主轴装在雕铣机上,还能钻孔,就想把滕州钻铣床卖了,滕州钻铣床平时只是用来钻孔用,这样可以腾出些空间来。

网友A:
应该是转速太高,会烧钻头,另外也不方便吧  打一孔都要编程

网友:
如果用伺服电机+减速机呢?比如说v90+1.5kw伺服?只要减速比够,打孔其实还好?

网友:
一般来讲同步伺服主轴会好用一些,但是估计到不了24000.几千转是有机会的。如果功率小的话可以用无动力加细长的伺服电机,有些欧美的电机很细很长,可以做到6000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转速太高,会烧钻头,另外也不方便吧  打一孔都要编程

维宏有手动功能,不编程也可以控制Z轴向下钻.

网友:
转速太高,一般钻头受不了,在边上单独挂一个钻铣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