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着做了一个舵

楼主(2023-03-13):
第一次糊玻璃钢,练练手。

5mm厚的的轻木切出形状。

5mm厚的的轻木切出形状。

楼主:
用砂纸打磨出翼型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砂纸打磨出翼型

糊玻璃布

楼主:
环氧树脂不是用刷子刷,使用木片刮得,表面不平,打磨费老劲了。

楼主:
0.2厚的玻璃布糊了两层。

网友A(2023-05-01):
刷环氧后用厚一点的塑料片夹两边,胶水干后平整许多。
如果加一个真空袋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环氧后用厚一点的塑料片夹两边,胶水干后平整许多。
如果加一个真空袋效果更好

夹塑料片可以考虑,抽真空真没有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夹塑料片可以考虑,抽真空真没有条件。

用小号的真空袋,几元钱,用来收纳衣服那种,用吸尘器抽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号的真空袋,几元钱,用来收纳衣服那种,用吸尘器抽真空

回头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