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手抛机

楼主(2023-03-13):
学习网上的样子自己做了一架双发的手抛机,翼展一米,但是飞出去以后,发现副翼舵效一点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副翼舵机无任何问题,舵机幅度已调到最大

网友A:
操作的时候机身没有随副翼动作倾斜?
副翼最上和最下角度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的时候机身没有随副翼动作倾斜?
副翼最上和最下角度照片看看?

副翼角度已经最大,但是一点效果没

网友:
有上反角,副翼可能不太明显

网友:
这怎么可能?

网友: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理说不应该,副翼开了个寂寞

网友B:
不要改1米的非常不好飞,要改就改86大头版的

网友:
太慢了?
不然加点速度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角度已经最大,但是一点效果没

阻力因素可能有影响的,所以看看最大角度的照片更有利于分析问题。
我过去做飞机遇到过副翼效果相反的情况。

网友C:
我有个想法,你把电机往里移一点看,然后副翼里面再埋一根碳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要改1米的非常不好飞,要改就改86大头版的

我也改过这个一米的,双发单发猎鹰等,真的不好飞。目前在搞胖头,请教一下重心设置在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想法,你把电机往里移一点看,然后副翼里面再埋一根碳片

我在想是不是两个电机太靠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改过这个一米的,双发单发猎鹰等,真的不好飞。目前在搞胖头,请教一下重心设置在哪合适

我认为双发应该是很好飞的,但是副翼没一点效果还真是想不通

网友E:
上个视频看看,你们不怀疑他舵面动作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两个电机太靠外了

和靠外关系不大吧,除非两电机转速不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上个视频看看,你们不怀疑他舵面动作不对吗?

我也怀疑副翼动作有问题,但是不说视频了,照片都没有发。

网友:
用的什么遥控?是否遥控随着距离失灵了?近距离和远距离都无舵效?
当副翼无效果的时候,垂尾转弯正常?
双发没有设置混控?没有带转弯功能?

网友:
机翼外端没有加固吧,刚性不够

网友:
我和你问题一样  飞熊707双发全油门扔出去打副翼没反应  不知道撒问题,会不会是头轻了

网友D:
不能上图片

网友F:
拉杆插在舵角靠近副翼的第一个孔,这样角度大绝对有舵效

网友:
要是把副翼放在电机后面的位置那里,舵效杠杠的

网友G:
是不是副翼偏转角度太大了?偏转角大于25度后对升力的影响不及对阻力的影响大,两边的副翼都成了阻力板,机翼二边不产生升力差就不能控制倾侧了.

网友A:
可以试试让副翼向上角度大于向下的

网友H:
不行就加大角度,加大面积

网友I:
1米的手抛机。翼面副翼效果的确很差。我也做过。换了86 效果杠杠的

网友J(2023-04-14):
我的一米手抛前拉1806单发可以浪得不要不要的,你双发动力会不会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