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鱼上几百块的K有人知道飞直机能用吗效果怎么样

楼主(2023-03-14):
X鱼上几百块的K有人知道飞直机能用吗效果怎么样
啥都不能调,切档就转83%油门,电机16000转/分钟,BEC 电压6V,主要想问下定速效果怎么样,其他的我感觉影响不是太大。

网友A:
这么说吧,这是写死程序的,也就是配套那个k850-40电机吧,14级电机。而电调可以检测反电动势,从而检测转速什么的。
理论上应该14级的k850都可以用,不同kv嘛。但是12级其他电机别想了
不过呢,83%油门倒是效率比较高的区间,飞3d一个转速不错。

有一点啊,为啥不考虑几百块的凤凰160呢,我说的是普通人自用版本,定速也说的过去;亦或者,加几百上二手好盈也行?别死盯着定制程序么

网友:
我想问下怎么做到切档就百分83油门呢?不应该是认遥控器油门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这是写死程序的,也就是配套那个k850-40电机吧,14级电机。而电调可以检测反电动势,从而检测转 ...

凤凰定速太差了,好盈200一切3D 就保护,现在知道了调下进角就完事

网友:
16000转?确认?

网友B:
引用 楼主:
凤凰定速太差了,好盈200一切3D 就保护,现在知道了调下进角就完事

请教一下,进角设定成多少度就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进角设定成多少度就解决问题了?

27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27以上

网友C(2023-09-07):
可以买,效果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买,效果不错

有缓启动吗?

楼主:
K 电机 还是可以的,K电调原来也想搞的,只是没看到有人踩坑,不知道效果如何,楼主上个后忘告知效果

楼主:
缓起肯定有的 ,原来这是飞植保机的,那么大的桨没缓起吓死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K 电机 还是可以的,K电调原来也想搞的,只是没看到有人踩坑,不知道效果如何,楼主上个后忘告知效果{:1_47 ...

德国这个牌子定速效果目前是最好的,价格也很高,高福利国家法定休息比较多,售后和快递都是,所以要是出问题等半年吧。要是等不了就入好盈就行了,别逼出强迫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