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x的首炸

楼主(2023-03-15):
转蒙了,熄火切慢了,损失
大齿,伞齿,尾齿,脚架,尾管,尾传动轴,a组 球头扣两只,亚拓大小桨,头罩,飞越易损舵机臂2只。
如果及时熄火,不用原装桨,少几个齿,只有尾管,尾伟,脚架,球头扣,飞越易损舵机臂2只,那倒是没几块钱,

【700x 自旋翻炸鸡】

=====================哪里跌倒哪里爬起,修好继续翻======================【700x 维修后自旋翻】

网友A:
牛! 拿700練   多練翻過去後的自旋修正  還有正倒自旋翻的起翻點

网友:
轰烈,不错,又换新!

网友B:
那一股烟很是应景啊

网友:
自旋之后要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一股烟很是应景啊

那是灰吧

网友C:
啥事没有。。修好又是一条好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事没有。。修好又是一条好汉

还是大师说得对。
修好就后,就没压力了,翻得好多了。

网友:
模拟练少了

楼主:
没来看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 拿700練   多練翻過去後的自旋修正  還有正倒自旋翻的起翻點

好像一起玩的,大部分是拿700来练的。

网友D:
飞越易碎臂能否分享拍个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越易碎臂能否分享拍个照片看看

直接店铺找就行了,亚拓700x用21mm,m2.5的,700l用21mm m2的。

网友E:
大哥都是700当模拟器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哥都是700当模拟器使

不敢,不敢,
当模拟器不至于。
主要是不喜欢玩模拟器,平时拿700练习而已,很少炸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直接店铺找就行了,亚拓700x用21mm,m2.5的,700l用21mm m2的。

上个图,我买了装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图,我买了装不上

金属易碎圈多机臂哇,这个是我这么称呼的,中舵标舵25T输出齿都可以用的,舵机输出齿上的螺丝都是M3,舵机臂球头的螺纹分M2和M2.5,装不上应该不应该吧?

网友:
原来你锯掉了啊

楼主:
我的没锯,买那种两个孔的,21和18m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