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飞机声浪,偶然间发热鱼和宝里面有野马带声浪的

楼主(2023-03-15):
如题,现在找不到了,不知道有知道的模友说一下呗。翼展大概1米以上。机翼中间有个喇叭。淘宝里面已经是没有声浪的了。

网友A:
擎天模型有单独的喇叭和控制器卖,啥飞机都可以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擎天模型有单独的喇叭和控制器卖,啥飞机都可以加。

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擎天模型有单独的喇叭和控制器卖,啥飞机都可以加。

喇叭音量怎么样啊,有震动的音量应该比喇叭好,不知哪里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音量怎么样啊,有震动的音量应该比喇叭好,不知哪里买

太贵了,380一组,好处是可以自己传声音,不确定是否和油门联动。考虑用风哨或者螺旋桨加塑料片打桨或者剪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贵了,380一组,好处是可以自己传声音,不确定是否和油门联动。考虑用风哨或者螺旋桨加塑料片打桨或者 ...

嗯,是挺贵的,而且声音也不一定大,风哨是啥?螺旋桨加塑料片打桨怎么弄的?剪桨怎么剪的,是两头不一样长吗?上次剪了一下,把电机架给震坏了,仓盖也弄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