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JR 10X液晶屏 不显示

楼主(2023-03-15):
大家好,小弟淘得一台10多年前的JR 10x
到手第一次开机液晶屏有显示,但是按下触摸键,有响应声音,但是屏幕没有变化。
再关机重启,屏幕全黑一下,就回复到开机前状态了,但是按那些触摸区域还是有响应声的,装上高频头,波动摇杆,舵机有动作。

后来找海鲜市场的维修遥控的师傅看了,说是5311这个lcd电源控制芯片坏了,我淘了个新的 换上去,还是老样子,现在就不知道到底是那个元件坏了。

发几张主板的图上来给大家看看,集思广益,希望能让这个经典老控复活!
感谢大家!

应该是控制显示图像的芯片

应该是控制显示图像的芯片

这个5311换过,又换回来了

这个5311换过,又换回来了

给一个海鲜市场的维修师傅看这张图,他说看到有个料烧了,让我直接把板寄过去就可以修好,真的这么简单吗?

给一个海鲜市场的维修师傅看这张图,他说看到有个料烧了,让我直接把板寄过去就可以修好,真的这么简单吗?

整个主控板背面,应该就是这上面的哪个元件坏了,但是不会找

整个主控板背面,应该就是这上面的哪个元件坏了,但是不会找

网友A:
我也买了个老控,但是快递弄坏了玩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个老控,但是快递弄坏了玩不了了

快递损坏估计是物理损坏 最多拨杆断了,换一个 就好了

网友B:
液晶不显示查一下电压有没有,别的都好的就是液晶问题或者控制液晶亮屏的芯片

网友C:
可以找一下修手机的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找一下修手机的问问!

这是一个好思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晶不显示查一下电压有没有,别的都好的就是液晶问题或者控制液晶亮屏的芯片

那个5311就是液晶电路控制芯片 换过了 还是是老样子。
可能是某个电容 电阻 或者二极管 坏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检测,要是有块好板子 我对比着测量,兴许还能找到哪里坏了,可惜没有

网友D:
重点查液晶的供电部分。看功能啥都正常,只是液晶没点亮而已。顺着供电电路查电阻或者电容。可能某个件击穿,或者电容失效。芯片坏的可能性很低。最好是能查到芯片管脚定义,找到电压相关的线路,顺着线路往下找。修手机的一般嫌弃麻烦,不赚钱都不大乐意给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点查液晶的供电部分。看功能啥都正常,只是液晶没点亮而已。顺着供电电路查电阻或者电容。可能某个件击穿 ...

思路是这样的,但是用万用表测的时候,不清楚具体的阻值和电容大小,所以很难判断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不用管具体阻值,粗侧就是看是否是击穿以后开路了。开路电阻是无穷大。一般电阻都是有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