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倒飞后能重新切到6轴模式吗

楼主(2023-03-15):
K110倒飞后能重新切到6轴模式吗

网友A:
可以,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倒飞自稳?

网友:
记得改油门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倒飞自稳?

对的,我就切换过。

网友:
华科尔new120没三轴,只有自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倒飞自稳?

练倒飞悬停,三轴模式下太灵活了,不适合练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倒飞悬停,三轴模式下太灵活了,不适合练习

叫第二人手拿着倒飞然后然后放开就好了(高危动作,切勿模仿),如果你能训练出翻过来再切,有这个反应能也不用开6G了,直接3D模式

根本问题还是要多练习模拟器,然后用380级别的机子练习才好练,回头再拿K110练习各个面的翻滚巩固练习

网友B(2023-04-14):
可以,倒飞切自稳后会自动翻正,相当于救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倒飞切自稳后会自动翻正,相当于救机。

倒飞后切自稳,油门曲线是不是需要设定成一条直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倒飞后切自稳,油门曲线是不是需要设定成一条直线?

自稳和3d一个开关,自稳曲线和3d曲线一个开关

网友D(2023-07-06):
练习起码用380级别往上,小飞机是给高手娱乐的

网友:
对自稳飞控来说正反都一样....都是超过15°(大概)倾角自动找平(自稳)

越过限制角度(正反之间的状态),飞控没法自稳,因为飞控不知道向哪个姿态(倾角)找平.....

否则,用户不用介入,搞个固定程序,傻看就好

F180不是能自动画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练习起码用380级别往上,小飞机是给高手娱乐的

这倒不一定,小飞机对初级新手来说,练习舵面非常重要,当然如果新手能忍受住模拟器的寂寞,舵面用模拟器练习也完全没问题,550起机子练,现实是大部分人都达不到这个要求,无论是场地,还是时间,还是经济投入,所以,存在即合理

网友(2024-08-29):
引用 网友A:
可以,不过这样做的目的是啥,倒飞自稳?

好明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