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大神帮忙分析pix飞控日志

楼主(2023-03-16):
如题,这几天整了个6轴,首飞第9分钟突然掉落,给油也没反应,硬生生看着掉下来,电量还充足,为了测试续航特意关了低电保护,谁知悬停中途突然掉落。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原因,贴上日志文件,感谢!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oXO2HDVOpx9zY-COIwpiQ?pwd=1234 提取码:1234

提取码:1234

网友:
这不得付费

网友:
是我打开方式不对?没看到任何有用的信息

网友:
冲新校准电调吧

网友:
飞控死机了?

网友(2023-06-11):
应该是飞控死了,看门狗没起作用。
之前遇到过是飞控供电引起的,再做一个备份电源。还有数传要加磁环,能减少线路干扰对飞控的影响。

网友(2023-10-25):
动力电池应该不行了,起来就干到10.5V左右,然后飞到9分钟左右的电压只有9.8V这样了,然后有个电压急剧上拉,估计是电调保护断了之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