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8地面站无法校准罗盘

楼主(2023-03-16):
高手们来看看……在向导里面校准罗盘一直是不行的,我看别人教程的视频里都是随便转两下就能转出一个球的,我不管怎么转都是乱七八糟的糊在一起,白点一个没消失,都怼在那里,再转两下,直接全都没了,只剩两根轴了!跳线帽拔了,也勾选了外置罗盘,但都没什么效果,有大神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网友A:
APM太老了,换个飞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太老了,换个飞控吧

因为看APM网上教程比较多 所以入的
大神有调试比较简单的飞控推荐吗

网友:
直接上PIX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看APM网上教程比较多 所以入的
大神有调试比较简单的飞控推荐吗

PIX  , 马泰克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  , 马泰克都行

好的多谢高手

网友B:
正常,APM用过好几个,到最后都是莫名其妙的不能飞了。也遇到过类似你这种校准磁罗盘的问题,建议你更换地面站的版本,多试几个,有的就解决了。再是这种开源飞控真的不稳定,受厂家做工影响,良莠不齐,不需要指点飞行那些功能,想少折腾的话,建议上naza lite,或者闲鱼收个 极翼P2,P2的程序就是优化过的APM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APM用过好几个,到最后都是莫名其妙的不能飞了。也遇到过类似你这种校准磁罗盘的问题,建议你更换地 ...

好的谢谢你

网友:
地面站版本不对吧,建议用1.3.55版本

网友(2023-04-26):
我的APM以前挺好的,放了几年现在解不了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