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台闲置的9CC汽油机,想配固定翼空机

楼主(2023-03-17):
泰世NX4直升机拆出来的有两台闲置的9CC汽油机,想转配固定翼空机,不知道配什么空机合适,用多大的螺旋桨,
另外由于是直升机的排气管设计,如果按前拉摆放,排气管是竖起来的容易炸坏

网友A:
40级~50级固定翼,用固定翼排气管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级~50级固定翼,用固定翼排气管就可以

哦,主要是排气管出口朝向问题,还没研究过固定翼排气管,发动机排气接口朝向是定死的,难道固定翼排气管会转弯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主要是排气管出口朝向问题,还没研究过固定翼排气管,发动机排气接口朝向是定死的,难道固定翼排气管 ...

固定翼排气管和排气口是水平的,直机的排气管转了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翼排气管和排气口是水平的,直机的排气管转了90度

对了,你手上还有雷虎56H发动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