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退魔的菜鸡又入模选哪个鸡好

楼主(2023-03-17):
悬停 简单翻的菜鸡请大大们分析一下选哪个机合适
1、泰世X3
2、富丽380
目前这两个机想入一个,从配件、维修难易程度、飞行手感 有飞过的机友说说

网友A:
x360,便宜,皮实,修起来简单成本低,380的尾管价格都能修一次轻度炸鸡的36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360,便宜,皮实,修起来简单成本低,380的尾管价格都能修一次轻度炸鸡的360了

飞和装360需要经验推荐x3

网友:
X3把 虽然我是飞380的  不过尾管确实有点贵

楼主:
尾管40元2根好像,但是X380比X3大一圈是不是稳多了

网友:
有两套亚拓,450plus和450Pro

楼主:
亚拓450经典是经典,但是不是有点跟不上时代了

网友:
泰世x3,没有之一

网友:
这两个中选一个的话  我选泰世X3

网友:
泰世x3投一票。正版飞机质量好一些,确实不爱坏。轴传配件也不难买,不炸基本不用修。

网友:
x380不后悔

网友:
泰世X3挺好

网友:
x3现在都是现货

网友B:
同问:泰世X3和富丽X360选哪个?

楼主:
根据大家的意见就搞正版x3了,这个机出来快十年了经久不衰应该是有它的牛*之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问:泰世X3和富丽X360选哪个?

那肯定还是x3。光x360那个侧板,做工就一言难尽,都比不上450pro,也就当炸着玩的备用机。

网友:
哪个配件便宜买哪个 因为都要炸

网友:
过了炸机期的话富丽380也可以考虑,毕竟大一点稳很多,我就飞这机,不过装机需要技术,动手能力不行就X3吧。

网友:
550起步 700稳

网友:
亚拓500不二选择

网友C:
360380尾巴是短板!现在还是搞直驱的好!
谷天RS4 郎宇M4 SAB 4.2都有!
稍贵点,问题是飞了这个别无所求!

网友:
x380安装要求高,装好了挺好飞的。x360作为入魔机也不错,练习动作足够,价格便宜,配件便宜。x3基本上也是炸成x360,可以归为一架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0380尾巴是短板!现在还是搞直驱的好!
谷天RS4 郎宇M4 SAB 4.2都有!
稍贵点,问题是飞了这个别无 ...

贵的不是一点点,而是整倍的价格不止,大家都知道有3D基础了当然是飞这些机子好了,侧摆、自旋翻都还不会你让他飞这个,家里有矿例外
还是那句话,想省钱又想练习技术,定期瞄准咸鱼的X360和470套机,保有量还有很大的,时不时有出来的,1500能收到整套带电池的